计算机系统要保护好,数据不能丢

楼主(2008-03-18):
装不上NOD32杀毒软件包括其他的,开启电脑无法运行杀毒软件或防火墙全都无法运行。
    我本来用的是金山毒霸+金山清理专家。但是现在和防火墙一样不能用了?双击图标无法打开,我现在装不了新的杀毒软件。你们有什么办法啊,急啊。一开始好像杀毒软件提示是要盗我电脑的资料,我没注意,想想平时都会自己软件自己删掉,可是一下子我的金山就。。。。。。。气死我了,唔唔。我现在一键还原系统,也没有用?我能确定是那个病毒吗?具体怎么做?
问题补充:我的QQ突然断线,用QQ医生诊断是中了木马,一开始是中了个QQ病毒,QQ医生重新启动后,杀毒软件就全部不能运行,而且那个木马还没有清除。 :'(

网友:
这么严重看来只有重装系统啦!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一种病毒,要先杀主要的
一键还原后,不要双击任何图标,可以用资源管理器查看。进安全模式杀毒
推荐一个:USBCleaner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杀毒软件冲突,以前曾经同时装过rising和金山,结果启动后就死机。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进安全模式,卸掉其中一种杀毒软件后重启

网友:
费尔托斯特安全 用这个木马专杀,上去拔掉网线,然后退出其他所有杀毒软件,然后用这个杀。

网友:
一定要先进入安区系统后,杀毒,我以前中了病毒,连杀毒软件都叫装!

网友:
实在没辙就重装操作系统,只是重装前别忘了备份一些在逻辑盘目录下的数据和资料!
我已经吃过这个亏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能搞定,可是你太遥远了,帮不上哈

网友:
把资料放到数据盘,重新安装系统把。

网友:
修好应该不难,在DOS下应该可以杀掉。但要注意数据的备份(特别是系统盘)!

网友:
我不懂哎,你们都在系统盘存资料的吗?

网友:
真的急便备份资料后重装系统吧,杀毒有时有时太浪费时间.

网友A:
我以前也用杀毒软件,后来觉得影响电脑运行速度就把杀毒软件删除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装杀毒软件了。管它呢!电脑不行了就重装系统。
杀毒软件本身就是病毒!

网友:
去年办公室好像有人中过,进入安全模式杀毒不行,重装也没用,后来整盘格式化了

楼主:
现在最严重的是网卡驱动都被破坏了,无法上网了。这个毒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杀毒软件,后来觉得影响电脑运行速度就把杀毒软件删除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装杀毒软件了。管它呢!电脑不行了就重装系统。
杀毒软件本身就是病毒!

看来有人喜欢裸奔啊 强悍!

强烈建议进入安全模式下进行查杀
开机狂按F8就ok了~~~
正常进入以后不能执行杀毒操作
是因为病毒把所有的杀毒软件屏蔽了

网友:
我的電腦  一直都是NOD32殺毒 加SYGATE防火墻。。。。。

重裝系統無所謂, 資料被破壞了就心疼了

网友:
国际化,你是怎么处理的,怎么样了,

网友:
艳照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存在电脑里,买个刻录机,随时把资料刻成光盘保存,一不怕病毒,二不怕泄密,三不怕电脑挂掉

网友:
我平时就把图纸资料放在其他盘里,而且把其它默认在C盘上的资料也转移到其它盘里,这样就不怕重装系统会丢失资料了。
遇到病毒就杀,杀不掉就恢复系统,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
平时把系统做好,恢复很快,最多半个小时。

楼主:
全部丢失,资料。。。。。。。。 。但是不心疼。全部CMM资料和测量计量管理资料,我一定要东山再起,大家鼓励一下。burning!COsMO!

网友:
笨蛋 我的卡巴+安全卫士前段时间 也叫人屏蔽了,4个盘里面全是蠕虫,怎么好的不知道,反正是自己搞好了,没有重装, :lol 用了3天,本来想不行的话或者坏了什么,叫售后,结果捣鼓好了,

楼主:
我现在火了,使用小红伞+东方微点。欢迎病毒攻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