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时如何打开 对象捕捉 对话框?

楼主(2008-03-18):
如图,画图时如何打开 对象捕捉 对话框?谢谢~~~~~~~~~
图形非本人所画

网友:
看见命令行下面的按钮了吗,有个对象捕捉,把鼠标放上单击右键,选设置就好了!

网友:
右击对象捕捉就好了

网友:
直接按下F3,要设置捕捉对象在命令栏输入:OS

网友:
恩,直接用左键点对象捕捉或者按F3或在命令行输OS!!都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摸索出来了。
按 SHIFT + 右键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A:

按 SHIFT + 右键

噢,还可以这样啊!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