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仿真软件

楼主(2008-03-18):
各位大侠:

      我现有宇龙数控仿真软件(V3.8),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XP操作系统下运行不了。所以想请教各位大虾还有什么好的国产数控仿真软件,麻烦给我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宇龙数控仿真软件(V3.8),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XP操作系统下运行不了"?不是吧?我的XP上能运行啊,是很好的一个软件,建议你考虑重装XP,或到别的地方下载一个宇龙试试.

网友:
华中软件

我不太会使   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
请问二楼,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是在那里下载的,谢谢

网友:
了解GibbsGAM

在仿真加工很不错。能在xp操作系统运行

网友:
有其他的没?

网友:
据我所知,数控仿真这块,南京斯沃是做的很好的

网友:
安装的时候安装教师机,运行之前先点击加密锁,登陆的时候选择快速登陆.

网友:
还不能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