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各位高手一些柴油机方面的专业翻译

楼主(2008-03-18):
The concepts listed below are shown in Figure 5
-  varying topdeck thickness
-  varying liner thickness
-  horizontal trussbar are integrated to the topdeck
-  vertical trussbars act as oil return and blow-by passages
-  thread bosses for the cylinder head are integrated to the water jacket deck
-  reduced thread depth
-- decreased water jacket height
-   wide crankcase venting holes
-   hollow main bearing walls
-  reduced oil pan flange thickness
-  bearing cap designed as U-profile

红色的字翻译不准,我做的是才柴油机机体设计   先谢谢了

网友:
宣传品中的缸体结构,不会对你的设计有什么帮助

具体要翻书,你自己去查专用名词吧。我只说它是什么东西

topdeck:构成缸体上平面的那块板
liner:缸套。这个不应该不会
trussbar:推杆孔
blow-by passages:曲轴箱通风通道

楼主:
十分感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