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量仪测垂直度---请教

楼主(2008-03-18):
公司用气动量仪测量轴线对面的垂直度,整理半天搞不明白,标值0.015/22.9是个什么意思。哪位高手给详细解释一下或提供点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是校准件,有可能是在长度22.9的范围内垂直度是0.015,最好说的具体一些,气动量仪测量轴线对面的垂直度应该属于近似代替检测

楼主:
检测一个内孔对面的垂直度。在风动量仪的主体上标着0.015/22.9,我只知道22.9是2个出气口的间距。(测头共四个出气口,上边2个,下边2个,交叉相通)

网友:
呵呵呵呵,是气动量仪。看样子是你的零件 在22.9范围内折合垂直度是0.015。你描述的这种结构需要标准件,一次测出某一个截面内孔对面的垂直度,多转几个角度看看可以用最大的作为零件的偏差

楼主:
呵呵,零件的规格是0.01,孔的高度是30,如果折合到检具上好像不是0.015/22.9啊。
~~~晕了。

网友:
那就很奇怪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估计要看到实物才能明白

网友:
我整点照片给你看看吭,不过得下午了

楼主:
搞定了,没有想到阴沟里翻船了。
谢谢版主的大力支持~
呵呵

网友:
哈哈哈哈哈,要不也告诉我怎么回事儿,怎么两个号码?不方便的话短消息吧

楼主:
几何没有学好,换算的时候丢了个2,出来的结果一下子翻了一倍,跟图纸严重不符,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其实就是折合到22.9的时候,规格值为0.015以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