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UTOCAD中显示公差?

楼主(2008-03-18):
小弟刚用AUTOCAD2008,遇到一个问题,怎么只标注某一个尺寸公差?而不是全部的尺寸都有公差!

网友:
不要在标注里设公差(设了就去掉),直接双击想修改的标注会弹出个菜单,在文字项里有个文字代替,在这里改就行了。

网友:
选中要修改的尺寸标注,然后:右键-----特性-------公差,在公差里选择相应的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直接将别的公差复制,然后粘贴到要标注的尺寸后

网友:
LS的几位方法都是一样的,LZ可以试试看

网友:
都是不错的方法啊!还有最原始的(0.02^0.03)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也用这种,顺手了,也不想改了。

网友:
谢谢三楼 太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