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新故障 提醒大家以后少走弯路

楼主(2008-03-18):
沈一数控车床 ,还没有过保修期,但是系统保修期已过, 车床突然不显示转数,其他一切正常。FANUC  0i系统。用互换法查速度编码器无异常   线路无异常 ,梯形图显示正常 。请厂家来人没有解决。后来把系统的每一块板与其他车床均互换,当换到轴卡时  另一台车床出现相同故障,确认问题出在轴卡上。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电子清洗剂清洗轴卡,当把轴卡再次插回车床时,故障消失。刚刚接触数控维修水平不高,难啊!再次提醒大家  车床保修一年  数控系统保修18个月。但是是从系统出系统厂家时算起。所以大家以后买数控机床看好系统的出厂日期和机床出厂日期。

网友:
感觉维修数控机床和我当年做网管时维修电脑差不多。

这句话很关键“所以大家以后买数控机床看好系统的出厂日期和机床出厂日期。”

网友:
是金手指脏了或氧化造成的吧?

以前也经常遇到类似问题,一般情况下用精密电器清洁剂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精密电器清洁剂 可否发张照片来看看啊?
没用过这个东西 想试试

网友:
精密电器清洁剂

电子设备通用清洁剂 — 高纯度、无残留CRAMOLIN 清洁剂的功效基于高质量和强力溶剂的精确平衡。润湿能力和低表面扩张性使清洁剂能够快速渗入表面微孔,可以去除油渍、油脂、污垢和其它污染物。清洁剂可以快速蒸发,不留任何残渣。清洁剂的通用性使之可应用于任何需要高可靠性清洁的区域。

应用
对电子机械触点、继电器、配件和设备进行柔性且有效的清洁,特别适用于精密仪器和电子配件,是超声波清洁和蒸汽除脂的良好代用或替代品。

技术数据
颜色:         无色
气味:         同酒精味
密度:         0.68 g/cm3
蒸发速度: 快速
残渣:         无
与塑料的兼容性: 良好

网友:
包装类似于我们常见的WD-40,在百度上搜搜,很容易找的.

网友: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2008-04-28):
跟高醇查不多的化学剂
清洗电路板时用过

网友:
精密电器清洗剂一般是CRC产的

金手指不良,也可以尝试用细目砂纸进行轻微的研磨,去掉氧化皮或其它污渍

网友:
很多模块类的故障是表面有油污,氧化等等引起的。洗一下就可以。我们洗电路板可没有像楼上说的买精密电器清洁剂, 一般是用洗洁精清洗,再用清水冲净,用气吹干水,再用风筒吹。这也是FANUC公司里人教的。当有模块坏了,条件有限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试。

楼主:
无论是模块还是电路板,用电子清洗剂清洗有一个保护作用,能在电子元器件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即使再有潮湿或者油污,不会直接伤害到电路元器件。还有就是它能彻底清除氧化层和油污。尤其对于无法清洗到的部位,直接喷施就可以

网友(2008-07-01):
接触不良的情况很常见但是你的这个现象到没有看到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