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式液压泵故障---求助

楼主(2008-03-18):
叶片式液压泵,启动后不能建压,将泵出油口接头拆开,启动喷出油后接回又能减压,每次停机再启动都得这样,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泵内进空气了?

楼主:
不太像,每次启动都这样,且建压后不停机就没问题。

网友:
不停机当然没问题了.
我对液压系统不熟,但一般的非自吸泵要在进口处加一个止回阀,保证在泵停止后,泵体内有足够的流体,因为离心泵如果泵体内有空气的话是打不起来的.

如果你的液压泵头是浸在液压油里的话,会不会是液位低了?

楼主:
液位检查了,正常,在吸油口没见止回阀

网友:
油液脏不脏?会不会进口滤网有些堵塞?

网友:
抱歉,犯了个错误,把叶片泵当成离心泵了

如果叶片泵因泵的内泄漏较大,在初次启动时,泵体内的空气就较难排出,造成泵的吸入不良。尤其是泵出口所接的是“Y”型等换向阀时更是如此。把“Y”型换向阀改为泵出口可以排出空气的“M”型换向阀即可。当然,也可以通过放松泵出口的有关接头来解决。

网友:
帮楼主顶起来,请各位高手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A:
我的感觉是泵内磨损较大或某些配合间隙过大,混入空气后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是泵内磨损较大或某些配合间隙过大,混入空气后导致

正解!!!
该换油泵了。

网友:
现场服务有过类似的情况,客户是长时间没用,开机发现没压力,油泵内有空气了,略微松管路放气即可。
如在油箱上建议开之前壳体灌油

网友:
先排气,不行再换个溢流阀,再不行换泵看看。

网友:
油品选择可能过稠!

网友:
安装方式改一下,油泵安在液面以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请把过程说说,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时好时坏,感觉在碰运气。
注:此前使用一直都好好的,泵的吸油口直接是一根管子,无过滤器,也一直在油箱上部安装,油位、粘度都正常。

网友:
从楼主的叙述来看,此泵的泵浦头是在液面之上的,我怀疑是不是吸油口处有松动漏气的现象,造成空气进入泵浦头.建议楼主检查下吸油管的连接情况

网友:
油泵要检查一下了!

叶片泵的自吸能力本来就差,一般不推荐顶置安装;现在可能油泵磨损了。

网友:
小排量的叶片泵如放在油箱上面,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和泵的内部结构也有关系。
在泵的出口处装一个测压接头,开机时通过测压软管排排气即可。
楼主的叶片泵是哪家公司的?排量是多少?是P口向上,S口向下管子直入油箱吗?

网友(2008-11-27):
油泵容积效率下降,自吸能力变差,排气时排出阻力过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