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材料对照--求助

楼主(2008-03-18):
请教高手:1.法国材料牌号AG3 EP 1.5mm       对应中国什么材料牌号
     2.法国材料牌号EN AW-5754             对应中国什么材料牌号

网友:
材料: EN AW-5754                             标准: EN                                                    金属类别: Aluminium Alloy
化学成分 (%)

元素最小最大近似的
Si
0.4000

Cu
0.1000
Mn

0.5000
Mg 2.6000 3.6000
Zn
0.2000
Cr
0.3000

Ti
0.1500

Al (*)

Fe
0.4000
Total Each

0.0500

Mn+Cr 0.1000 0.6000

Total Others
0.1500

元素注释
Al Remainder

材料对照表

材料标准/国家与地区
5754 AA / USA
A-G3M AFNOR / France
B 209 5754 ASTM / USA
AlMg3 DIN / Germany
EN AW-AlMg3 EN / European Union
5754 ISO / International
AlMg3 ISO / International
4125 SS / Sweden
A95754 UNS / USA
3.3535 WN / Germany
AG3      =     EN AW-5754
  防锈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