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缓冲”液压缸的资料和结构---求助

楼主(2008-03-18):
各位高手,请问下谁有关于“可调缓冲”液压缸的资料和结构啊!!
多谢了!

网友:
请问怎么个可调缓冲法呢?,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结构可以查看一些教材上的介绍,这个板块中有些资料有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我这里资料都不系统。拜托了

网友:
这个社区里边可以下载液压缸这本书,还有一本液压元件可供下载,有这两本足够了

网友:
可在缓冲腔设计一节流装置调节流量,不复杂(原来设计的图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社区里哪里有得下啊,新来的不知道具体位置。不好意思啊

网友(2012-11-17):
直接在缸头缸尾安上节流阀即可调节缓冲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关于缓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