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Ⅱ类锻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18):
请教:“Ⅱ类锻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8-10-14):
哥们 我也在查这个东西

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
但是我们的老图纸上就有规定 是Ⅱ类锻件
你查到这个了吗
交流一下?
qq4534871

网友:
几类锻件是个gb还是gjb的锻件标准来着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这较大的锻件都是拿到外面去锻,对方总是问我要Ⅰ类锻件, 还是Ⅱ类锻件.说是锻件超声波检测标准不一样.当然锻造成本就不一样.一般图纸上也没有注明,真不知该如何选择.只有看看使用性能的要求,再决定了.

网友(2008-12-19):
锻件分1~9类,主要指外形复杂系数。

网友(2009-02-11):
锻件几何形状分类法实质上是按锻件形状复杂程度来分类,它是以锻件在三个主轴方向的尺寸比例确定的。按此分类法锻件可分为:
第Ⅰ类  密集形状锻件。这类锻件的长度l,宽度b,和高度h大致相等。
第Ⅱ类  盘形锻件。这类锻件的长度l和宽度b大致相等,而高度h较小。
第Ⅲ类  长杆形锻件。这类锻件的长度l远远大于宽度b和高度h,及l>b≥h。

网友:
是根据锻件重要程度来分的,Ⅱ类锻件一般都需要做组织、性能试验。

网友:
.

看帖回帖是美德! 支持下~

过马路要走横线道.撞死有钱赔!
七彩谷可得网问道下载问道官网希望OL

网友:
锻件锻造的方法是一样的,级别是指检测手段不一样,越高的检测的项目越多

网友:
是指的锻件功能分类,按GB/T12363

网友:
是指的锻件功能分类,按GB/T12363

是指的锻件功能分类,按GB/T12363

网友(2009-03-16):
太乱了
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看楼上的说法都有道理
但就我所知应该是关于质量的分类
涉及到探伤和机械性能的好坏

网友(2009-07-09):
请你查看JB4726.4727.4728.对锻件的要求及材料,这个等级的划分,是对锻件的重要程度,可由客户提出,如果没有要求的话,自己可以选择,大多二类锻件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15):
各位高手都把我说晕了,到底是哪种说法正确啊?

网友(2010-02-24):
要根据实际的标准和应用来的

网友A:
GB 12363-90 锻件功能分类

网友:
指的锻件功能分类,按GB/T12363,这个正确

网友:
按照JB/T5000.8-2007锻件分类如下:

网友(2010-11-02):
支持一下,好多专业人士,谢谢啊

网友:
是根据锻件的形状难易程度区分的吧。方便报价!

网友:
这是以超声波检查为判断标准,详细要求了缺陷数量,大小,分Ⅰ,Ⅱ,Ⅲ级,Ⅲ级最高,标准说不好了。有了我给大家传上来

网友(2011-01-24):
到底是哪种说法正确啊?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A:
GB 12363-90 锻件功能分类

谢谢,感谢分享

网友(2015-03-17):
看附件中的图片

网友(2015-05-15):
看帖回帖
是指的锻件功能分类,按GB/T12363
一般这类专业分类或者数据都在GB或者JB、ZB里面都有。
有点班门弄斧的味道了。。。见谅

网友:
Ⅱ级锻件通常指的是按照标准JB 4726~4728压力容器用锻件的分类原则,将锻件按照不同的用途及检验要求分为Ⅰ、Ⅱ、Ⅲ、Ⅳ级。

网友(2015-08-09):
Ⅱ类锻件、和Ⅱ级锻件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2016-08-09):
第Ⅰ类  密集形状锻件。这类锻件的长度l,宽度b,和高度h大致相等。
第Ⅱ类  盘形锻件。这类锻件的长度l和宽度b大致相等,而高度h较小。
第Ⅲ类  长杆形锻件。这类锻件的长度l远远大于宽度b和高度h,

这个靠谱。

网友(2016-11-05):
指锻件的质量要求严苛程度
I类锻件指承受冲击载荷,一旦失效,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II类锻件指承受固定的载荷或者承受较小的冲击载荷,一旦失效,会导致一部分的损坏。

网友:
手册上只有三类吧

网友(2018-06-20):
指的是锻件复杂等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