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的耐油橡胶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3-18):
哪位大侠可以讲的详细点。

网友:
耐油性是橡胶的一个特性,能耐油的橡胶都可以叫做耐油橡胶,橡胶的耐油性是指橡胶对矿物油(汽油、润滑油)的抗耐性,耐油性比较好的有氟橡胶,丁腈橡胶等

网友:
回答的太简单了,能不能多举几个品种。

网友:
想了解各种橡胶的性能可到本版下载相关资料,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2008-11-27):
耐油性通常指耐非极性油类:燃油,矿物油和合成润滑油。
橡胶按照耐油性分类(极性橡胶):CR,NBR,HNBR,ACM,AEM,CSM,FKM,FMVQ,CO,PUR。
不耐油性橡胶分类(非极性橡胶):NR,IR,BR,SBR,IIR,EPR,EPDM。

耐燃油性:
氟橡胶FKM 和氟硅橡胶FMVQ对燃料油的抗耐性最好。而氯丁橡胶和氯化聚乙烯橡胶CPE耐燃油性最差。
丁晴橡胶的耐燃油性随丙烯晴含量增加而提高。
氯醇橡胶的耐燃油性比丁晴橡胶好。
耐混合燃油性:
氟硅橡胶FMVQ和氟橡胶FKM 对混合燃料油的抗耐性最好。丙烯酸酯橡胶耐耐混合燃油性最差
丁晴橡胶的耐混合燃油性随丙烯晴含量增加而提高。
含氟量高的氟橡胶对混合燃油的稳定性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