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重合---请教

楼主(2008-03-18):
两块平板对接后,另一块筋板的角焊缝正好在对接焊缝处,不知道行不行,材料是16Mn的。

网友:
是不允许的,这样造成应力过于集中。我厂出口日本的攻坚,是非重要承受力件,而且为了美观,一般是同意的。而且日本客商至今未提异议。

网友:
钢结构件一般都有焊缝错位的要求,避免应力集中,尤其是重要结构或重要部件,是不容许重合或出现十字焊缝的。$ s4 l- N$ K) Q6 W
出现这类问题最好先跟设计沟通,或按照图纸施工,否则会有麻烦。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焊接,这样相当于把第一条焊缝进行了热处理,造成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