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轴杆中频感应淬火弯曲变形?

楼主(2008-03-18):
各位前辈有一紧急 问题求教,请赐教!先谢谢了!
零件材质:42CrMn,热轧状态;加工零件为外圆24.5,长度700的轴杆,两头有花键,火前机加工外圆跳动中部控制在0.2以内,两头花键跳动控制在0.03左右,但中频淬火后中部跳动范围达到1.7~4.2,花键跳动达到0.1~0.3(无法满足产品跳动0.05的要求,花键部位无法校直),淬火参数功率为100KW,轴杆移动速度950mm/min,感应线圈和喷水套筒是分离的,一体的也试验过,弯曲变形没有明显改善。
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此零件调质过吗?机加工后去应力退火过吗?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您好!
此材料我们也经过多次试验,使用过正火状态的工件进行中频淬火,但于没有正火的材料区别不大。机加后没有去应力退火,因为是比较成熟的加工工艺,增加去应力退火会增加制造成本。我们现在因为受中频功率所限,没有减小变形的思路,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感应淬火后如果有更高要求,应该还有后续工艺吧!
我们的小轴加了精磨!

楼主:
感谢yucca的回复

您好!我们的轴杆热处理后没有磨加工工序,只有磷华处理。成品要求轴杆中间部位跳动0.4,两端花键跳动0.05,中间部位我们可以校直到要求的范围内,但两端花键的跳动就无法校正,总是超出0.05的范围。同类生产厂家与我们的工艺相同,只是中频功率较大(大约170KW),工件移动速度较快,但我们受设备所限无法再提高功率,请问有何良策在不提高功率、保证淬火深度(目前深度5左右)的前提下提高工件的移动速度,可能对变形会有改善。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