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买金方圆数控冲床,但不知道该买液压的还是机械的?

楼主(2008-03-18):
请教各位开过金方圆的同事们
公司想填数控冲床,基本确定买金方圆的了
但不知道该买液压的还是机械的,我们的产量不是太高,对速度没有什么要求,可能一天就开5~6小时就够了。
想请教下,除了速度上机械要比液压差,其他的,比如在精度、毛刺、故障、使用成本上两者有没有什么打的区别啊?
肯请开过这两台机器的前辈指导指导啊~~~

网友:
我们一直用金方圆液压数控冲床,感觉还行.

楼主:
有用过机械的吗,提醒下老弟好吗,给我做个比较 求啦

网友:
"想请教下,除了速度上机械要比液压差,其他的,比如在精度、毛刺、故障、使用成本上两者有没有什么打的区别啊?"

说白了就是打击驱动方式不同罢了,产品方面的区别不大。但从维护保养来说,液压肯定是比机械要来得麻烦,维护成本也要高

网友:
LZ俺做小日本的数控冲床,将来您厂要上进口床的话不妨联系我,我主要负责华北区域

网友(2008-04-21):
机械的故障要多一点,要经常更换摩擦片, 常出现压不足现象,不能进行步冲。液压要贵一点。

网友:
精度应该说差不多,毛刺根本不由机床是否机械的还是液压的决定,故障实际上机械比液压的少,使用成本机械小于液压。不是经常要换摩擦片,我也碰到过十多年不换摩擦片的,而且机床一直在使用。另外机械的绝对能够步冲。楼上的讲错了。

网友:
機械式沖頭, 價較平宜, 以國產機比較, 較適合預算少但要求不高的用戶.

機械式, 最高沖擊壓力, 只是在沖擊下死點才能達到, 而液壓式無論在沖頭任何行程都是一樣.

液壓頭最高的沖擊速度, 機械式是追不上的.

機械式離合器故障和磨損率較多.

液壓式, 除一些採用品質差的密封件外, 和用戶用品質差的液壓油外, 一般用進口液壓套件(如哈雷, 穆格牌), 是很耐用的.

网友:
冲压速度快慢只是其中一个问题。机械式的结构简单,维修也方便,但噪声比较大,因为冲压头是由旋转凸轮控制,行程基本上不可调,模具修磨后为取得好的冲压效果,下磨必须加垫片;做成型时要不断加减垫片调试,很麻烦。而液压式冲床冲压行程伺服可调,没有这么多麻烦事。高端客户一般都会优先考虑液压冲床,只是价格稍贵一点。

网友:
另外,液压冲床的最大特点是伺服冲头和伺服阀,可根据不同的加工类型冲头自动选择不同的运动曲线,达到最佳的加工效果。机械式冲床只是简单的V型运动。

网友(2008-07-22):
我们工厂也用的是他们家的

网友:
好象都买的是液压的

网友(2009-06-03):
金方圆液压数控冲床

网友:
如果对冲切速度要求较高就选择机械式的,要想获得良好的拉伸成型效果就选液压的。加工精度与冲头的驱动方式无关。

网友:
机械的故障要多一点,要经常更换摩擦片, 常出现压不足现象,液压数控冲床,感觉还行

网友(2009-09-08):
金方圆的机床还可以,建议选用液压的。我公司都用了11年了,现在有3台数控冲,3台折弯机,1台剪板机1台母线机。

网友:
故障肯定会多一点,但是基本对毛刺没影响

网友(2009-10-10):
两者都用过,精度用了5-6年后在特殊加工上会有细微差别不过影响不大、毛刺得看操作人员;故障、使用成本上液压都会高很多,尤其成本。最重要的是如果没保养好用久了会经常发生液压跟不上中途会停止几秒

网友:
当然液压的好,金方圆的机械的没法用

网友(2010-04-01):
我是扬州的 在金方圆待了8年了,我说对LZ 说的事  ,你加具体做什么用  还有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用处,就象你买买房子要考虑的以后,是不是会感觉小,一样的 。毛刺不是 机械  和液压来决定的。是由你家用的模具还有 机床的精度  决定的 ,要是大家 机床出问题 ,还有模具等等 出问题  。本人可以帮你  解决。联系后就知道 。对你的帮助了    18752704118  没事 的不要乱打  。希望大家  用我们机床没问题

网友:
机械比较好,少了液压这一块。价格便宜,维护方便。

网友:
本人用过进口液压冲床,与国产机械类冲床,进口的比较好!!噪声小!!

网友:
机械数冲在工作时,噪音有种想让我把它拆了的冲动!!!!噪声太大了!!

网友(2011-06-15):
毛刺跟模具关系比较大,而且模具不好的话还容易带料

网友(2014-02-20):
用伺服电机的机床,速度快,能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