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叫什么?

楼主(2008-03-18):
各位大佬帮帮忙,这个零件叫什么啊

网友:
这个类似的零件见过,叫什么现在记不清了,我帮你查下。

网友A:
连轴器。
十字轴万向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轴器。
十字轴万向联轴器。

呵呵,我们又有叫万向节.

网友(2008-04-20):
这个不能叫万向节,只能叫做叉头。

网友:
这个叫轴架,在运动系统中叫联轴器的支架

网友(2008-06-05):
应该叫支架或叉头

网友:
是不是叫球头销

网友:
是汽车用的十字轴万向联轴器。

网友:
零件尚完成的,

网友:
万向节的一部分,

网友(2008-07-11):
这个要确切的给个名称关键还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十字轴万向联轴器,汽车传动轴上有用的

网友:
是不是叫突元叉,

网友:
怎么有点像机床刀具夹啊。

网友:
你想叫什么呢?

网友(2008-08-13):
这是十字块吧

网友:
叫轴叉吧?

网友(2009-05-27):
汽车上用的万向轴

网友:
不知道,反正不是万向节节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