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实例:定位清洗(CIP)系统 --mec选题

楼主(2008-03-19):
一、前言
    鉴于之前有社友发贴咨询,觉得之前的回复过于简单,遂发此贴,着重介绍一下这类系统。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社友们了解食品行业的生产状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合适、卫生的食品饮料,亦大有帮助。

    随着液态饮品厂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管道及相应的生产设备亦随之增加。由于这类液态饮品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对设备的产能要求越来越高,以往的人工清洗已经不符合现代生产的需求。早在50年代中,欧美的一些国家在食品工业中,就已经开发了经济、卫生和安全的所谓CIP清洗方法。
    CIP为Cleaning In Place (定位清洗)的简称。其定义为:不用拆除或移动装置即可用高温、高浓度的洗净液对装置加以强力作用,把与食品的接触面洗净的方法。

     二、CIP系统的工作原理的简介
    如图(实例)所示,该CIP系统为冷热清洗系统。一般而言,现代的CIP系统均采用全自动控制,具有自动配液(浓度控制)及加热(温度控制)的功能。CIP的罐体上都装有上下限液位控制,有的甚至需要配中间液位。阀门均采用气动蝶阀,可由PLC或PC控制阀门的开关以实现各清洗程序。在管线上还设有各种在线检测元件以保证各项清洗参数。

    三、实际工作程序介紹:

        本清洗系統提供碱清洗、酸清洗、完全清洗(碱酸清洗)、消毒、配碱、配酸等功能,其詳細清洗程序如下:

碱清洗程序:
沖泠水 > > 沖熱水 > > 排空 > >碱推水 > > 碱循环> >排空 > >碱回收> >水推碱> > 最後沖洗

酸清洗程序:
沖泠水 > > 沖熱水 > > 排空 > > 酸推水 > > 酸循環 > >排空> >酸回收> >水推酸> >最後沖洗

完全清洗(碱酸清洗)程序:
沖泠水 > > 沖熱水 > > 排空 > > 注碱> >碱推水 > > 碱循環 > >排空 > >碱回收 > >
沖洗碱 > >  酸推水 > > 酸循環 > >排空 > > 酸回收 > > 最後沖洗

消毒程序:
消毒 > > 泠卻

配碱程序:
沖水 > >碱罐加水 > > 碱加熱 > > 配碱 > > 沖水

配酸程序:
沖水> >酸罐加水 > > 酸加熱 > > 配酸> > 沖水

    四、所涉及的元器件技术
一定要有实例才行的,里面涉及多方面的技术,计有:
-       PLC及电器控制
-        閥門
-        液位探针
-        浮球
-        调节阀
-        浓度计
-        流量计
-        隔膜泵
-        蒸汽疏水
-        壓力感測器
-        ABB流量計
-        TRIMEC流量
-        離心泵使用說明書
-        JABSCO轉子泵說用書
-        SMC气动元件等等
    欢迎社友参与技术研讨、发问!
    (注:这里先发一个小型的系统,比较简单,之后再介绍大型的系统)
(由于时间关系,暂且介绍到此,稍后再续)

网友:
这些东西我都知道啊~我想知道的是楼主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楼主:
回2#

对不起!
是什么问题呢?在哪一帖?请把联接附上。

楼主:
继续发:清洗站操作说明。
欢迎有兴趣的社友参考、指正。

楼主:
楼上的社友,您好!
您说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药厂呢?
药厂我也呆过,凡是有一定规模的,绝大部分设备都自动化的了,比食品饮料行业还早。
快20年前我呆的饮料厂也有人工清洗的,但是现在都已经被CIP取代了。
因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CIP没有人为的错误。
您说的另一个原因:故障点太多。那是个别元件的质量问题,与CIP系统设计无关。
再就是,不能因为个别元件的质量问题,而改为人工清洗,我在饮料厂多年,发现这是个最不好的习惯,很多先进的设备,最终变成废铁,就是这个原因。
您看那TAB3,几十年的老机了,现在还很多厂在用。

网友:
同意老马元帅的观点,不能因噎废食,故障多是可以改善的,不能因此而断定CIP系统不好

网友:
经过酸洗、碱洗、无菌水清洗后,洗液残留量的检测方法,判定标准?

网友A:
现在国内外都通行,用双氧水和紫外线配套杀菌系统来完成对包装容器的杀菌,其中双氧水的残留控制在0.5mg/kg,各位高手认为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外都通行,用双氧水和紫外线配套杀菌系统来完成对包装容器的杀菌,其中双氧水的残留控制在0.5mg/kg,各位高手认为准确吗?

纸包装饮料也是如此,但是双氧水的残留量控制问题,待我查下资料再复.

网友:
为什么水罐液位电极要三个,中位电极就不可以省掉吗?

楼主(2008-05-09):
CIP介绍课件及实际运行数据

CIP系统介绍课件及实际在线运行数据。

楼主:
影响清洗效果的因素和清洗效果评定标准!

影响清洗效果的因素
  设备污染程度、污染物性质及产品生产工艺等它是决定清洗效果的重要原因,如果清洗时不根据其特性来确定CIP的条件,很难达到理想的目的或因此导致清洗费用过高等缺陷。
  清洗剂种类目前食品行业应用的清洗剂种类很多,主要有酸碱类等,其中氢氧化钠和硝酸应用最为广泛。碱类洗涤剂对含蛋白质较高的污物有很好的去除作用,但对食品橡胶垫圈等有一定腐蚀作用。酸类洗涤剂对碱性清洗剂不能去除的顽垢有较好效果,但对金属有一定的腐蚀性,应添加一些抗腐蚀剂或用清水冲洗干净。清洗剂还有表面活性剂、螯合剂等,但只在特殊需要时才使用,如清洗用水硬度较高时可使用螯合剂去除金属离子。
  清洗时间清洗时间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清洗剂种类、浓度、清洗温度、产品特性、生产管线布置以及设备设计等。清洗时间必须合适,太短不能对污物进行有效去除,太长则浪费资源。
以饮料行业为例,其清洗程序如下:
  1.洗涤3—5分钟,常温或60℃以上的热水;碱洗10—20分钟,1%—2%溶液,60℃—80℃;中间洗涤5—10分钟,60℃以下的清水;最后洗涤3—5分钟,清水。
  2.洗涤3—5分钟,常温或60℃以上的热水;碱洗5—10分钟,1%—2%溶液,60℃—80℃,中间洗涤5—10分钟,60℃以下的清水,杀菌10—20分钟,90℃以上的热水。
  清洗流量保证流量实际上是为了保证清洗时的清洗液流速,从而产生一定的机械作用,即通过提高流体的湍动性来提高冲击力,取得一定的清洗效果。

CIP清洗效果评定标准
  作为食品行业理想的CIP,清洗效果必须达到以下标准:
  感官
  ●气味:清新、无异杂味,对于特殊的处理过程或特殊阶段容许有轻微的气味但不影响到最终产品的安全和自身品质。
  ●视觉:清洗表面光亮,无积水,无膜,无污垢或其他。同时,经过CIP处理后,设备的生产处理能力明显改变。
●清洗后的取冲洗水样板,检测其PH值在6~8.4之间。

(全文完)

楼主:
后话!

在行业内多年,做了不少系统,翻阅参考过不同行业杂志、技术资料,从来未见有将如此真实的个案刊登出来,大都是将主题理论概述一番,至于真实图纸,现场操作流程等关键部分则能避则避,冠之为:核心机密,不可外泄。
愚以为大可不必如此,以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很多技术再也不是什么秘密,能够蒙到的,行外人而已,行内的人,是不会被蒙的。那何不大家开诚布公,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呢?
憨老马我今日,将此项目完全真实的一面公诸于众,不是想哗众取宠,而是想打开行业间相互技术封锁那种沉闷的局面,我想如果能够找到知音者的话,然则幸甚!
但愿此举不“憨”

楼主(2008-08-07):
CIP回流检测项目

答社友李大醉问。

CIP回流检测项目有如下几项:
1、FT——流量计;
2、TI——温度计;
3、TT——温度探针;
4、CT——浓度计;
5、FS——流量开关;

网友:
多谢前辈解答。

网友(2008-10-19):
哈哈!这是哪家设备的CIP系统?日本人的?

网友B(2008-11-27):
老马好,感恩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马好,感恩节快乐

谢谢.大家快乐!

网友:
佩服老马表率,我们要开门造车!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行业内多年,做了不少系统,翻阅参考过不同行业杂志、技术资料,从来未见有将如此真实的个案刊登出来,大都是将主题理论概述一番,至于真实图纸,现场操作流程等关键部分则能避则避,冠之为:核心机密,不可外泄。 ...

老憨马把社区当作了家
对于家人 没什么要隐瞒的
更何况这里没有家贼

网友:
请教老大:CIP过程中的酸碱都是回收的,在水顶碱,水顶酸或者是回收过程中不同清洗液之间转换的过程中如何控制酸碱的回收时机?是依据时间吗?还是依据浓度?或者是就人为经验?
时间的话好象不科学了。
浓度的话是什么检测浓度?酸,碱和消毒剂都能测出来吗?
什么仪器呢?

楼主:
复21#

问题1:是依据检测得到的浓度数据来控制酸碱的回收的;
问题2:使用浓度计(如图)。

网友:
再请教关于CIP的几个问题

老大回答1中说碱的浓度,不知是否对酸或者消毒剂的浓度也能检测?
另外碱与水的分离时机?产品与清洗剂的分离如何?仅一个浓度仪能达到要求的目的吗,我表示怀凝?
我们是用电导和色度控制来达到要求的,不知其他是如何做的?

楼主:
回23#

1、酸和碱浓度的检测,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使用同一型号的浓度计;
2、对于您问到的“消毒剂的浓度,是否也能检测”,不知是什么消毒剂,不能回答。
3、该浓度计就是利用电导的的原理来控制的。
不明白“碱与水的分离时机?产品与清洗剂的分离如何?”

网友:
CIP过程中的水-碱-水顶碱回收--酸--水顶酸回收---消毒剂的过程转换。
CIP进行后马上进行产品生产时会和清洗过程有一个接触的机会,这时的分离过程
消毒剂是指双氧水性质或者过氧乙酸一类的清洗剂
再想问一下您说的浓度计有相关详细一点资料吗?能否发点上来
再就是浓度计的检验怎么进行,和化验结果可比吗?

楼主:
CIP的过程,我们一般是:水--酸--水顶酸回收---碱-水顶碱回收;
●清洗后的取冲洗水样板,检测其PH值在6~8.4之间就OK了。
浓度计资料只有英文的说明书,或者您上去他们官方网站也应该有的。

网友:
我这里说的cip都是自动控制过程,不是半自动或全手工活。
通过过程检测仪器完成全过程。
早期的CIP都是人工操作,人工测清洗剂浓度,用PH试纸看PH值等
现在是效检仪器还有还有点不明白
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
我这里说的也是全自动的控制过程。

网友(2009-01-16):
同意老马观点

网友(2010-05-08):
现在也有回收中间水的,一般管路做好以后都是定容的,有经验了以后都知道管理一般藏多少水,将这部分中间混合水排出,不放心的就多排一点,反正人机界面里面可以调整。
CIP一般设2-3路,可以实现一台调配罐灌装,一台调配罐CIP清洗的效果。
另外CIP设  热水罐  卤水罐  酸罐  回收罐(可选)。

网友:
很简单的CIP系统,乳品、啤酒行业用的比这复杂多了!

网友(2010-08-23):
国产的CIP分为自动的,半自动的,手动的。
很困惑,三个之间在控制上有哪些不一样???

网友(2010-10-20):
老马是我们学习的表率。

网友:
在行业内多年,做了不少系统,翻阅参考过不同行业杂志、技术资料,从来未见有将如此真实的个案刊登出来,大 ...
引用 楼主:

    老马讲得太好了,另在下十分折服,狂赞!!!
联想到经常看到业内某些“专家”、“学者”或“外国的什么大公司”把某项技术或成果说得神乎其神,而又不肯对公众彻底解释其详细内容,总是云山雾绕,实在是不利于“技术造福于人类”和“科学无国界”的宗旨。

老马此举,虽自称为“憨”,实则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壮举啊。学生找老师就得找老马这样儿的,姑娘找对象,也得找老马这样的,创业者找合作伙伴,也得找老马这样的!

网友:
老马
您好
请教下
过滤在CIP系统中的位置问题

网友(2010-11-21):
怎么下载不了啊
呵呵
怪了
老马
您好,能否分享下设计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就要进入这个行业了,学习了,谢谢老马

网友(2011-02-24):
对老马这种精神很是敬佩,

网友(2011-06-07):
很希望看到此操作说明

网友(2011-07-20):
现在cip清洗已经在饮料生产中用到了很多地方了。

网友:
请教:
1.图纸中3只LL型阀换成4只蝶阀,相对是否可以降低成本呢,而且感觉动作控制相对简单;
2.酸碱桶如何补水?

网友(2011-10-14):
原来是马大帅,果然给力,小可感谢你的付出,让我受益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