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型龙门设备工作台贴什么材料为好?

楼主(2008-03-19):
重型龙门式机床,工作台贴铜片,但低速会有爬行现象,想请教各位用什么代替铜片会好些?如果用导轨软带担心的是其因重载而脱胶,用铝板耐磨度没有铜板好,有没有什么好的材料是厚些可以在上面锁铜螺钉,又动静摩擦系数接近的呢?

网友:
目前用得较普遍的还是贴导轨软带,硬轨也越来越多,可以考虑

网友(2008-04-20):
用软带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不象你说的,不容易脱;不过为什么不考虑用线轨或静压导轨呢??

网友:
建议楼主联系特瑞堡

网友:
可以用胶木板。济二机的B2012A就是用的这种材料,很耐磨。

网友(2008-12-19):
低速会有爬行现象可能是传动间隙没有调整好.跟用的材料无关.

网友:
低速爬行当然和传动间隙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磨擦阻力大。重型机床可以用油煮胶木板,在工作台或脱板上浇铸一层环氧耐磨料效果非常好,还免去对拖板的磨削铲刮。

网友:
前用得较普遍的还是贴导轨软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