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辊表面的菱形网格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08-03-19):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辊表面的菱形网格是如何加工出来的?下面附上图片!~
谢谢!

网友:
槽宽的应该可以用铣床加工,匀速进料加旋转   这么细怎么办

网友:
车的吧,低速旋转,快速进刀,要不就是磨出来的,跟大导程的滚珠丝杠类似

网友:
支持3楼
正反车

网友:
我知道橡胶滚筒上类似的花纹是电蚀出来的。

网友(2008-05-29):
激光加工
申    请    号: 01107602.X申   请   日: 2001.02.28
名          称: YAG激光雕刻陶瓷网纹辊及其生产工艺
公 开 (公告) 号: CN1369350 公开(公告)日: 2002.09.18
主  分  类  号: B23K26/00分案原申请号:
分    类    号: B23K26/00;B41F13/08
颁   证     日: 优   先   权:
申请(专利权)人: 广州市镭密加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510630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道西63号电子科技大厦首层
发 明 (设计)人: 姚志东 国  际 申 请:
国  际  公  布: 进入国家日期:
专利 代理 机构: 广州市一新专利事务所 代   理   人: 唐弟
  摘要
本发明涉及网纹辊的激光雕刻技术,其主要特征在于:①选用YAG固体激光器作为激光光源;②使用调Q技术,将YAG激光器发出的连续激光调整为脉冲激光;③使用双光拦选模,调节光拦尺寸,使激光束的品质尺寸与网孔尺寸相适应;④使用专用掩模控制网孔的形状及大小。与现有技术对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实质性特点:①用YAG激光雕刻的陶瓷网纹辊网孔非常小、线数很高(600线以上)。②运行时不消耗辅助材料,运行费用低。③网纹辊的网孔轮廓清晰,孔壁光滑,辊面平整。

申    请    号: 200610132429.1申   请   日: 2006.12.30
名          称: 一种低线数大载墨量陶瓷网纹辊的制造方法
公 开 (公告) 号: CN1994738 公开(公告)日: 2007.07.11
主  分  类  号: B41F31/26(2006.01)I分案原申请号:
分    类    号: B41F31/26(2006.01)I;B23P23/04(2006.01)I;B23K26/36(2006.01)I;B23K26/08(2006.01)I;B23K26/06(2006.01)I;B23K26/18(2006.01)I;C04B41/91(2006.01)I
颁   证     日: 优   先   权:
申请(专利权)人: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地          址: 510651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363号
发 明 (设计)人: 李福海;涂小慧;朱晖朝;郭治平 国  际 申 请:
国  际  公  布: 进入国家日期:
专利 代理 机构: 广东世纪专利事务所 代   理   人: 刘润愚
  摘要
一种低线数大载墨量陶瓷网纹辊的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在待雕刻的陶瓷辊工件的氧化铬陶瓷表面预涂敷对CO2激光束吸收率高的物质,根据客户要求设定目标产品线数和网孔形状,根据网孔的大小确定移动步长L和辊的转动速度V,其中为保证网孔脉冲激光束在轴向和周向的充分叠加,移动步长L和辊的转动速度V都应该保证激光光斑的重叠率为20%-80%。本发明由于采用预涂敷对CO2吸收率高的物质与可调节的移动步长与雕刻速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降低移动步长和雕刻速度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网孔从浅到深的变化,易于实现深网孔的雕刻,达到本发明的目的。
申请(专利)号:200520047052.0
大中小

申    请    号: 200520047052.0申   请   日: 2005.11.30
名          称: 设有印刷部网纹辊快换机构的印刷开槽机
公 开 (公告) 号: CN2902696 公开(公告)日: 2007.05.23
主  分  类  号: B41F15/08(2006.01)I分案原申请号:
分    类    号: B41F15/08(2006.01)I;B41F15/38(2006.01)I;B41F15/40(2006.01)I;B41F13/20(2006.01)I;B31B1/22(2006.01)I;B31B1/88(2006.01)I
颁   证     日: 优   先   权:
申请(专利权)人: 上海鼎龙机械有限公司
地          址: 201400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莘奉公路885号
发 明 (设计)人: 丁根龙 国  际 申 请:
国  际  公  布: 进入国家日期:
专利 代理 机构: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左一平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设有印刷部网纹辊快换机构的印刷开槽机,主要包括前缘送纸单元、送纸单元、多个印刷单元、开槽单元和模切单元;其特点是:各印刷单元包括上下排列的橡胶辊和网纹辊;橡胶辊和网纹辊分别装在偏心齿套和轴承座上,再与上墨墙板连接;上墨墙板设在印刷开槽机的两侧墙板的内侧;以及,还包括一网纹辊快换机构,该网纹辊快换机构由分别设在网纹辊两端的一网纹辊轴底座和一网纹辊轴盖构成,网纹辊轴底座和一网纹辊轴盖通过螺钉与网纹辊紧固在一起。解决了拆卸更换已磨损的网纹辊现有的复杂繁琐过程,通过快速拆网纹辊轴盖的方式,很轻易地将网纹辊进行装卸,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降低了维修成本,不因拆卸而损坏其它零件。

网友:
顶,就是激光加工的

网友(2008-12-09):
如果是普通网纹辊,可以用车床加工,
如果是特殊要求(如涂布用)的大辊,有电雕、腐蚀、激光三种方式加工

网友(2009-04-09):
没看到样品,应该是激光雕刻

网友:
腐蚀加工

网友(2009-08-30):
正反车。。我以前的机构上用过

网友(2010-11-23):
对,激光电雕机。德国海尔。制版行业。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一直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不是和你说了么,电雕机,激光

网友:
激光雕刻,我们厂就加工这种,辊表面是硅胶的!

网友:
现在知道怎么加工的了  不知道成本有多高

网友:
电雕在每平方厘米1角多左右。激光雕刻的话两三毛左右每平方厘米

网友(2011-07-16):
激光雕出来的,类似于网纹辊

网友:
这辊子用在哪儿的
不像传墨网纹辊
也不像轮转机上的双螺旋辊

网友:
应该是激光雕刻的 柔印机上面一般都会用到它

网友(2011-12-07):
想不到,不过不知像加工螺杆一样加工不知行不行

网友(2012-08-01):
激光毛化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