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在摩托车上的运用---讨论

楼主(2008-03-19):
目前除了宝马等少数摩托车生产厂家有生产以柴油发动机为动力的摩托车外,都是生产以汽油发动机为动力的摩托车。哪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柴油机在摩托车领域无用武之地的呢?
我们知道,与汽油机相比,柴油机的优点是柴油价格便宜,经济性好,并且它没有点火系统,所以故障较少。
但柴油机由于工作压力大,要求各有关零件具有较高的结构强度和刚度,所以柴油机比较笨重,体积较大;柴油机的喷油泵与喷嘴制造精度要求高,所以成本较高;另外,柴油机工作粗暴,振动噪声大;柴油不易蒸发,冬季冷车时起动困难。
那么,如果要将柴油机应用到摩托车上,我们有什么难点,需要哪些突破呢?请大家各抒己见!
附图为宝马柴油摩托车

楼主:
我先说,目前就我了解,柴油机有以下几大不足之处,
        第一,制造方面讲柴油机成本高一些,做大了压缩比,同时如果把柴油喷到气缸里,这就需要一个比较精密的加工技术。喷油嘴的制造相对来讲,比汽油机上其它的零部件要求要高,传统的柴油机比汽油机贵大概贵在这个部分。传统的柴油机不需要电动系统,因为燃料喷射到气缸直接开始燃烧了。而汽油机必须有一套电路决定什么时候点火,所以在汽油机上除了机械结构之外,还有一套点火系统。但传统的柴油机不能适应现在排放和动力的要求,随着技术的发展,柴油机也需要电控系统决定什么时候喷油,喷多少,还要增加它的平顺性,这样在燃烧喷射的过程之前和之后会有一些技术措施,比如提前预喷降低它的燃烧噪声,最后有一个补喷的过程,可能会降低排放。目前而言,柴油机还要比汽油机要贵。
  第二,柴油机的转速范围没有汽油机那么大跟汽油机相比,它的转速范围没有汽油机那么大。柴油机的转速一般从700多转到4000转左右。对汽油机从1400转,一直到10000转。这样在动力表现上同一个档位可以拉起更高的速度,不用频繁换档
      第三,从燃油上来说,特别从燃油的成本上来说,柴油机有明显的优势,柴油机的燃烧效率比汽油机高,因为它的压缩比高出汽油机一倍,所以利用率比较高。柴油机本身省油而且燃油也比较便宜。但目前国内的柴油油品质量不太乐观。硫的含量比较高,油料里含的颗粒渣子多,对发动机零部件寿命影响很大。
  第四,柴油机本身它有一些比如噪声、振动这些固有的缺点,直到现在在这方面没法完全跟汽油机相比。
  第五,目前在我国通常仍认为柴油机是很差,并不适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呢,总是把柴油机归到另一块,它是特定的商用机,比如建筑机械,修路的和专业运输单位,作为家用来讲,因为柴油机他本身固有的一些特点,比如它的噪声,怠速时候的噪声可能要比汽油机大不少。大家觉得用起来不太舒服。
     特别是二三四,必须得到有效的解决!

网友:
正需要,谢谢分享
正需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