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来圈,斯特特封---请教

楼主(2008-03-19):
请问一下什么叫格来圈什么叫斯特特封?在什么工况下用格来圈,什么工况下用斯特特封?

网友:
这两个名称是宝色的名称
格来圈是用在活塞上的密封件,只要是由一个0圈弹性体和一个PTFE材料的密封环.双向密封。
斯特封是用在活塞杆上的密封件。也是由一个0圈弹性体和一个PTFE材料的密封环.单向密封。

网友:
一般加工中心B轴旋转分配器上用的都是格莱圈进行覅密封,我所知道的是格莱圈外面那个材料是比较硬一点的,而且比较耐磨,适合于高速旋转的零件用的。格莱圈装配过程还是比较麻烦,每次装配之前要把它放入热油中进行煮一段时间,先用一套你所装配零件相应的工装将其(一般是个锥套)将其涨大后套进去后再用一个套筒进行收缩。过程还是比较长的,火候把握不好的话容易破坏格莱圈的,格莱圈好贵的噢

网友:
Turcon Glyd 特康格莱圈
&
Turcon stepseal特康斯特封

网友:
Glyd ring 格莱圈

网友:
stepseal 斯特封

网友(2009-05-08):
这些大哥都好强啊,小弟新人,受益匪浅

网友(2009-07-04):
一个是封轴的 一个是封孔的  一个是双向用的  一个是单向的  单向的那个装的时候要注意方向不要搞错了  有唇口的那边是用来刮油的

网友:
我在徐州买,有价格合适,质量相同我还是可考虑。降低成本吗。

网友:
正是我想要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上的86297.

网友(2009-08-18):
加强学习,不错的介绍

网友:
这个不错,资料好`

网友:
二楼是高手,支持你

网友(2012-01-12):
请问二楼所指的“宝色”是指哪家公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