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S A148 (90-60)对应的国内材料是什么?---在线等(急)

楼主(2008-03-19):
各位朋友,请问,ATMS A148 (90-60)对应的国内材料是什么,它的化学成分与机械性能是什么?哪位朋友有很全的钢号对照表,能否共享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请问,ATMS A148 (90-60)对应的国内材料是什么,它的化学成分与机械性能是什么?哪位朋友有很全的钢号对照表,能否共享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ASTM A148 原版标准

供参考.英文版的

网友(2008-11-15):
天涯莹道心,

有:C  SI Mn   吗???

网友(2009-06-17):
你算一下强度就行了,基本上是90X4 是抗拉、60X4是屈服,与船板EH 36或DH36差不多

网友:
给你个标准英文版

网友(2011-08-29):
正在寻找,非常感谢啦~

网友(2012-07-18):
有没有c\si \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