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热强型,伸缩率低的不锈钢板么?

楼主(2008-03-19):
如题,请教高人:
热强型的不锈钢,能耐900度高温,热变形量要小,最好材质通用普遍一些的,是哪种?

网友:
耐900度的不锈钢材质不会太通用普遍的,在Fe-Ni基的奥氏体钢中找一找。还得看受力大小了。

网友:
SUS309
SUS310均可以使用,但是线涨系数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