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出个主意,这个折弯怎么做合适

楼主(2008-03-19):
大家出个主意,这个折弯怎么做合适,数量比较大,T=2.0

网友:
楼主:
请详细说明加工件情况。
1、数量是多少? (月多少?/年多少?/计划几年的产量)
2、图中形状是圆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上的零件是一个柜子的一侧面的侧视图,长大约一米,宽800,
图中的难点是折那两段四分之一的圆孤

网友:
这种折弯是SALVAGNINI 多边折弯中心的拿手好戏

参考一下下面这段视频吧

网友:
有量的开折弯模,无量的就用数折折圆弧的方法做,有棱角的,分段多一点棱要少一点。

网友:
有量的开折弯模,无量的就用数折折圆弧的方法做

网友:
量大搞个专用折弯模具,量小的话可以考虑步进弯板但是表面情况不好 需要要后处理。

网友(2008-07-02):
哪像这样的东西.能找到成型的铝形材吗?

网友:
看来有票票还是称一台SALVAGNINI 多边折弯中心回家,票票少点开付模具,没票票就一点一点地弯吧!

网友:
楼主的产品是展示货架上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网友:
为什么两端相同的部分不选用标准铝型材呢?中间的700部分用铝塑板或透明板安装上去就可以了。成本低,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用不同材料,或者加灯光上去。

网友:
很简单,先把直角折了以后,如果是批量的就定个折弯模具用国产折弯机圆弧那里一刀搞掂;要是不是批量的那就用数控折弯机折圆弧的方法,算出弧长,十多刀咯,但是会有一点刀痕

网友(2008-08-03):
做个简易模具,直接压弯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13楼的说法,若我也会使用这种方法,批量当然就开个模具啦!要快很多,,若用数控折圆弧方法,在中间垫布可降低刀痕,2mm应该还好吧,不过小弟我没试过用2mm的板折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