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研磨刀具的锥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8-03-19):
再研磨刀具的锥度一般是多少啊?
为了延长刀具的寿命,我把刀具下直径比上直径人为的增加了10个丝,但设备调试很困难。
请教,谢谢。

网友:
是铰刀吗?
加0.1mm工件不就废了吗?
你还是说清楚是什么刀具,下直径、上直径是什么意思?
请用专业用语。

楼主:
不好意思,呵呵
是铣刀,长度大概40,直径12,人为的使上下直径差10个μ。
工件的垂直度要求为0.01

网友:
按照刀具设计,你的锥度太大了,只能有工件公差的1/3-1/4.

网友A:
你如果是侧铣,我觉得是越垂直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侧铣,我觉得是越垂直越好。

侧铣有让刀,在批量,加工条件固定,调节好让刀量的情况下,磨倒稍补正是可以的.(一般都是指高速钢刀具)
70年代日本的数控技术书籍上是这么介绍的,不知道现在的主流观点有没有改变.

网友A:
现在合金的和可转位的刀具都是高速切削,让刀会比较小的,加上精加工时余量比较小……
可以找一把玉米铣刀检测一下就走刀了。
你有时间吗?检测一下,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修倒锥.,精加工.1~3° 粗加工,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合金的和可转位的刀具都是高速切削,让刀会比较小的,加上精加工时余量比较小……
可以找一把玉米铣刀检测一下就走刀了。
你有时间吗?检测一下,告诉大家。谢谢!

有道理,不过让出工件规格范围内的量应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