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选型---请教

楼主(2008-03-19):
一台电机和负载间采用电磁离合器,要求是通电时,电磁离合器通电使负载和电机分离,让电机空载起动;30秒后电磁离合器断电,负载和电机联接工作。
请教
这样的电磁离合器该选什么样的?
哪里有生产?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功率和转速各式多少?是想选择干式电磁离合还是湿式电磁离合?

如果不使用离合,可以直接使用相同功率的滑差电动机。相对于使用离合器成本低,体积小,控制方便。但是滑差电动机的滑差离合加入90V直流电后,输出轴达到额定转速,切断直流电源输出轴失去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功率和转速各式多少?是想选择干式电磁离合还是湿式电磁离合?

如果不使用离合,可以直接使用相同功率的滑差电动机。相对于使用离合器成本低,体积小,控制方便。但是滑差电动机的滑差离合加入90 ...

电机是单相, 功率2.2KW, 1400RPM
想选择干式电磁离合

目的是为了降低起动电流, 因为要用4.5KW的小型发电机组带动

网友:
楼主你的电机使用频率不高的话40N.M就够了,电机 4极 2.2KW。用DLD6-40或DLD5-40
http://chinajieyuan.com.cn

网友(2008-04-28):
楼主说的是断电离合,DLD的不行吧。

网友(2008-06-22):
楼主的想法是想在现有电源下,满足电机启动电流,
楼主想要的离合器我没经历过,但是可以采用失电离合器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这样离合器的选择就很多了,价格也便宜;至于二楼说的采用滑差电机肯定也可以实现,且不用再单独购买离合器,但是好像不符合楼主的初衷,以上是个人建议,欢迎提意见

网友(2009-07-14):
我单位是做电磁离合器的,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联系。
 电话:13622140196

网友:
能不能提供贵司的型录呀,我也有用到离合器 7# lucynana

网友(2013-01-30):
电磁离合器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