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号刚与Q235A的差异---请教

楼主(2008-03-19):
哪位达人,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
在线等~

网友:
管件以20钢为主,结构件以Q235为主。

网友:
力学性能都不一样 化学成分都存在差别

一般20#都是用在流体输送管

网友:
好大的区别,性能差别好大!

网友:
20钢和Q235A有差异的,20钢管件较多,Q235A,以前牌号是A3钢,是板材,性能都不一样的不大好一起比较的

网友:
A3钢也有棒材的吧。
20#钢据说不好找,整个广东也不易找到,遇到客人要求20#钢做车件的,我们一般都是用易车铁1215来报价的。

网友:
Q235钢是指它的屈服强度在235兆帕以上 的钢它有很好的强度韧性和可焊性   是比较优质的碳素钢一般在16好和20号钢之间选择

网友(2009-07-18):
有結构build-up section 钢采用20#钢板制成的H section吗 ?

网友(2010-05-06):
两种钢材在不进行热处理情况下的力学性能还是比较接近的,优质碳素结构钢20#在各项性能要求上比碳素结构钢Q235严格。二者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互换,但是对于承力、冲压等应用上的替换就必须注意,只有在经过试验验证各项性能能满足要求才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