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装置发出刺耳噪音---请教

楼主(2008-03-19):
我做了一个自动送料装置,利用伺服马达/线型导轨/丝杆,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偶尔丝杆会强烈震动,发出刺耳的噪音,震动位置在原点附近!

请各位高工支招!谢谢!

网友:
你最好把相关的参数说一说 或者附上简图

不然这样没法分析

楼主:
伺服马达装置发出刺耳噪音!

卓工:首先谢谢你的参与!
参数是我请日本朋友帮忙设置的!他们说没有问题!
起初我以为是原点传感器或伺服驱动器原点位置脉冲范围设置太窄!后来把脉冲范围扩大了2倍和3倍!效果是有,可是定位就不太精确了!
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现象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这样子,楼主朋友认定是控制方面问题而不是机械问题吗?

网友:
尹永雷网友好!

公共汽车运行时
“正确的程序”是:
起点静止----匀加速----高速-----匀减速-----静止终点
.
“错误的程序”是:
起点静止-----------------高速------------------静止终点
.
你的问题所在,是运行了“错误的程序”
.
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的一个帖中有过一个发言,帮你做个链接。

syw  080319---19.38(这个时间,这是一组有趣的数字)
//*******************************************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3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143

楼主:
5楼的朋友!谢谢你的提醒!是不是连接器的问题~我到要去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你伺服选型有问题,伺服转速与实际转速相差太多,伺服转速调低后正好在伺服共震区.也有可能是伺服电机与丝杆安装不同心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