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中如何用拨码开关控制时间

楼主(2008-03-19):
各位老大,我现在正用PLC改造一个制砖机,由于现场条件十分恶劣,无法用接近开关行程开关之类控制传送带的移动距离,决定用定时器来控制电机运转时间来间接控制输送距离,想用两位拨码开关做定时器的输入,这样输送距离可以随时的调整,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拨码开关上的数字变换为定时器的时间,还有就是拨码开关与PLC怎么接线的?

网友:
大河010网友好!

利用PLC的外设输入口方案。
1、“拨码开关”经“四--十译码器”译码,得到从0~~9十个输出端。
2、这十个输出端与PLC的外设输入端口连接。
3、编一一对应的读取外部端口的程序,每一个端口对应一个延时程序。
.
syw  080319---19.13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这样岂不是输入口要占用十个,设计时只留了四个输入口,要超出预算的,老板那里不好说的。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只要是能在外部调时间都可以的

网友:
大河010网友好!

那你就将这四个输入口与“拨码开关”一一对应的接上,然后进行BCD码编程:
四个输入口分别设为:
DCBA
0001===延时1秒
0010===延时2秒
0011===延时3秒
0100===延时4秒
0101===延时5秒
0110===延时6秒
0111===延时7秒
1000===延时8秒
1001===延时9秒
1010===延时10秒
1011===延时11秒
1100===延时12秒
1101===延时13秒
1110===延时14秒
1111===延时15秒

syw   080321---21.10

网友:
拨码开关的使用

每片拨盘开关都有5个触点,分别代表公共端、8、4、2、1。
当设定值为1时,1的那个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2时,2的那个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3时,1和2的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4时,4的那个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5时,1和4的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6时,2和4的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7时,1、2和4的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8时,8的那个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9时,1和8的触点和公共端接通。
当设定值为0时,每个触点和公共点都不接通。

网友(2008-05-18):
可有西门子S7-200的PLC,加一个西门子TD400文本显示器,可通过编程在TD400上方便的设置时间,而且是中文显示的

网友:
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呢?又不是什么很精密的场合,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随便买几个按扭开关,接到PLC的输入端,分别给于按扭开关不同的设定量,如:1min、30min、60min等等,利用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控制,即简单又实用,老板肯定会很高兴的 怎么编写程序那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2011-11-28):
我也在找这个东西哦,不知道有没有用呢

网友:
就用四个端子,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编一个小程序,计算输入的数,再用MOV指令作为T的设定,很方便。

网友:
就用四个端子,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编一个小程序,计算输入的数,再用MOV指令作为T的设定,很方便。可以设置任意的时间,我干过。

网友:
还可以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老的电话机拨盘。编写程序,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