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英文名字如何翻译?

楼主(2008-03-19):
1、SCREWED PLUG 13MM XL SLA
2、SCREWED PLUG 8/9.6MM XL SLA
3、SCREWED PLUG 15MM XL SLA
4、PLUG : XL WIRE  SLA
各叫什么啊!!我很急要,麻烦大家了

网友:
1、拧紧了插座13MM XL SLA
 2、被拧紧的插座8/9.6MM XL SLA
3、被拧紧的插座15MM XL SLA
 4、插座: XL导线SLA

这是翻译软件翻的,可做参考

网友:
晕了,plug翻译软件能给翻成插座,真是的.
plug应该是"插头"的意思,SCREWED PLUG 就是攻了螺丝的插头,是外丝堵头.我们平时叫的"堵头""管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我把图纸传上去,你帮我看看啊
哪里有叫这样的名字啊啊。。。。。
我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我还是不怎么懂的。。
我看了你说的,确实有点像。。。

网友:
3#
应该是丝堵,可以查查和密封相关的螺纹资料看看。
低压封堵也有用公制的,大多数是管螺纹吧.

网友:
我们经常用tapped表示带螺纹的意思
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