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上的钢结构件一般用什么牌号的钢板?

楼主(2008-03-19):
请问一下工程机械上的刚结构件一般用什么牌号的钢板受力的部分,和承受冲击载荷的部分用什么牌号的钢板比较好,还有就是什么牌号的钢板能承受低温的工作环境.

网友:
我们是这样的
没有特殊要求的就是Q235A.,Q345A.对低温要求的Q235C
对强度要求较高的会使用WQ890,但是焊接性能一般,尤其是厚板的折弯比较差劲

网友:
具体的得根据设计要求,受力情况,计算选取,我们这里一般用 Q345C,受力比较小的用Q235X,就满足了!对于既有重量(或者空间)限制,又有比较高的强度要求的,需要选高强度板,比如HG60等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一概而论!

网友:
结构件一般用Q345B,履带一般用12MN.

网友(2008-05-18):
一般用16Mn,就是Q345A

网友(2008-06-20):
太直接了,

网友:
一般的用Q235,Q345B,低温冲击要求用Q345D

网友:
一般的用Q235,特殊的用16Mn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的就是Q235A.,Q345A.对低温要求的Q235C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用16Mn,有要求用Q460、Q550、Q690,呵呵。

网友:
我们薄板件(通常是8个厚以下的)一般使用Q235A的,厚一些的一般使用Q345A,对于一些几乎不受力的(如销轴尾部的止动板)可以使用Q345C的

网友(2008-10-15):
武钢的HG60

网友(2008-12-28):
对于履带起重机的桁架结构的吊臂一般采用20Mn2,以及进口钢材等。

网友:
弦杆和腹杆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2009-03-25):
谢谢有这么多的专家回答

网友:
不受冲击Q235,低温受冲击用Q235D

网友(2010-11-12):
我公司主要供应:Q235B/C/D   Q345A//B/C/D   Q390C/D   Q420C/D   Q460C/D   Q550C/D   HG60    HG785D    Q690  Q960     NM360/400/450/500    等等各种钢板。 有需要的请联系我13167121505小黄  QQ:1453958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