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轴的小齿轮,十几年了,最近边部掉肉---图,请教

楼主(2008-03-19):
这是高速轴的小齿轮,用了十几年了,最近发现边部掉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难说,可能是运行超负荷,或齿轮啮合不好,或年久产生裂纹导致……

网友:
疲劳磨损
从使用时间及损伤部位基本可以判定

网友:
从断面上看应该是疲劳,有光滑区和粗糙区。从这个角度看是斜齿轮,材料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本来材料有缺陷,内部有细裂纹,用的时间长了,遇到强大冲击裂纹扩大

网友:
应该是材质问题

网友:
同意3楼的关点
疲劳磨损

网友:
这应该是偏载造成齿轮端部齿面剥落。由于存在偏载,造成齿轮端部的应力过大,经过长期运转后而导致齿轮端部齿面剥落。如果有偏心套,建议通过调整偏心套来调整齿轮的啮合。如果没有偏心套,则需要检测两个轴承座孔的同心度是否超差。如果齿轮其余部位没有问题,且齿轮的啮合能够调整至正常位置,则该齿轮还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感谢8楼的回复,比较专业

此齿轮用于冷轧的开卷机上,如图所示。
最上面的小齿轮掉了一个角。
由于卷筒上钢卷的重量最大要45吨
确实存在偏载的情况。
后来对减速箱解体,发现轴承座有严重的单边磨损。
对轴承座修复,对齿轮掉肉处打磨处理,消除疲劳裂纹,使用3个月了,每什么劣化。
8楼仅凭一图能分析至此,确实佩服!

楼主:
齿轮箱图

详见齿轮箱附图,

楼主:
把齿轮箱的图再搞清楚一点

把齿轮箱的图再搞清楚一点这边是重载

网友(2008-04-18):
齿轮用了十几年!斜齿轮什么材料啊!一般齿轮用这么久肯定表面粗糙了,以我自己分析,我也认为是齿轮疲劳断裂而不会想到偏载这个情况。

楼主:
这是硬齿面的,用久了齿面会粗糙吗?

这些齿轮都是原西德SMS公司在德国制造的,重载使用了十几年,如图所示,就象新的一样。

说明人家的材料和热处理的水平。可二十年过去了,如今国产新的减速箱还不如这个用了十几年的。可叹啊!

这个齿轮箱主要是轴承座处没有偏心套,而箱体本身是铸钢材料,硬度不可能太硬,

造成了轴承座处的磨损,齿轮因此受偏载,角上的应力极大,造成疲劳剥落。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把轴承座磨损的高清图也发上来,大家研究一下。

楼主:
高速齿轴承座的磨损情况

网友:
偏载引起的轴承座磨损,从图片看应该是轴承走外圈,导致与轴承配合处严重磨损。
请问楼主:设备是否存在振动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是冷轧机的开卷机减速箱,最厚的带钢要达6mm,运转中的振动一定是很大的。

网友:
太厉害了  就凭这么一点东西 能判断出何处 为什么出现问题 佩服啊  自己真惭愧 都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

网友(2008-05-18):
是的好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