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打不开---请教

楼主(2008-03-19):
向各位大虾请教:,FANUC-OI数控车,我点SYSTEM软键,没有出现参数界面,但其它车床能见到,是不是被谁设置参数值不让打开了,是哪个参数呀?

网友:
SYSTEM打不开

不像是参数能锁住的,参数界面都打不开,如何能进行设置或是修改?我觉得可能是在PMC里做了手脚,

网友:
是参数里面锁住了,参数号是3208,左面第一位改为0就好了.

网友:
在偏置的那个界面里修改,就是坐标设置的那个界面.数号是3208,左面第一位改为0就好了.

网友:
在偏置的那个界面里修改,就是坐标设置的那个界面.数号是3208,右面第一位改为0就好了.不好意思,上面说错了,是右面.

网友:
在铣床上也有用么?7 R5 f* Y: H/ X; i) B
FANUC18上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