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螺纹中径的未注工差该如何算?

楼主(2008-03-19):
螺纹中径未注公差有没有专门的规定呢?本人知识甚少,多多求教  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顺便再请教个问题:内螺纹的螺纹中径测量或检验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未注公差一般按国家推荐选8G和7h,但有的单位有专门规定,如我厂军品要求是:6G和6h

网友:
按国标,对于螺纹我觉得用环规或塞规比较合适,可以评价各项参数.但如果你就想量下中径那我就不知道了,期待高手

网友A:
可以用测长仪检测螺纹中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测长仪检测螺纹中径

不知道这个测长仪 哪里 有卖的  什么样子?

网友(2008-04-18):
国家标准中规定M1.6以上的外螺纹中径未注公差是6g,内螺纹是6H

网友(2008-06-07):
去找本公差与配合的书来看一下就知道了,上面有的!公式也有!

网友(2010-05-05):
国标中有明文规定螺栓按6g,螺母按6H。但就是没明文注明图纸上未注的螺纹公差按多少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