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液压阀时,怎么选择阀和PLC的型号——请教

楼主(2008-03-19):
用PLC控制液压阀时,怎么选择阀和PLC的型号?

网友:
PLC的选择与液压阀的选择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液压阀有输出信号就能与PLC联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要求说得不够仔细,具体。你的液压 需要控制流量和压力吗?
如果只需要控制液压阀的开闭的话,就只要考虑液压阀电磁线圈的电压{交流或直流]和电流量,常用的的是直流24伏,只要带开关量输出的PLC都能满足。还有买电磁阀时要考虑液压需要的压力和流量大小。

网友:
的确,PLC控制阀类是没有问题的(液压阀、电磁阀等),主要是阀的功率是多大,开关量输出的PLC,输出点最大负载0.2A左右的电流;所以,如果阀的功率很大的话,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就OK了。晶体管输出的PLC,和开关量输出的区别就是能产生很高的脉冲,一般用来控制伺服马达、步进马达等

网友:
你的问题也太宽泛了些。
阀根据你需要的动作、压力、流量选择,plc实现液压控制比较容易,只要选择输入输出点数就行了,一般继电器输出的就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准确的回答,考虑这些就好了,

网友:
回答很准确,考虑的很周到!

楼主(2008-04-21):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