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铸件局部降低硬度?

楼主(2008-03-19):
现在有HT200铸件,硬度在HB260以上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使局部硬度降低呢?

网友:
一般来说是整体退火
, Z- I" _# U* G2 Y局部退火很少见,可以火焰加热退火

网友(2008-04-28):
可以火焰加热退火,到一定的温度时要保温处理,不能自然条件下冷 却。保温时间长一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