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内花键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08-03-19):
内孔直径为11mm,外圆为20mm,插齿有效长度为38mm,花键为矩形。因图纸是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为何不采用花键拉刀拉出来呢?

网友(点评):
能拉吗?是盲孔的你怎么下拉刀?

楼主:
老大,是盲孔,怎么用拉刀。

网友:
真的看不清呐,不过看出了结构 ,好象设计上有问题,拉刀肯定不行,插床没退刀槽,普通机加工好象没办法,不晓得用电火花加工行不行?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图纸,只能插齿了!

网友:
图纸感觉怪怪的,不如加个退刀槽,用插刀好了。

楼主:
图纸是德国原图复制过来的,因批量比较大,用电脉冲加工肯定不行,加工成本需控制在12元以内,退刀槽正在跟对方技术部门协商,应该可以加进去。看到有用推刀加工的,不知先用插床插出矩形花键留余量,在用推刀加工成型是否可以。
个人想法是对方同意可以用退刀槽后,先用插床加工,再用高硬度材料自制一个配合外花键刀具(用花键磨磨削成型,开刃口做类似刀具)最终加工成型,这样倒可以达到图纸的分度要求,配合也不会出现问题,只是具体操作不知会否有问题。
谁有类似零件加工的成熟工艺,希能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
插齿好像也不行,没有退刀槽!

楼主:
有退刀槽怎么加工?!

网友:
有退刀槽就可以插齿了阿

楼主:
插齿后最终的精度怎么保证,还得精加工一次啊!!!!!!

网友:
插齿后最终的精度最后的保证要做专机

网友:
结构太差,改成连接件吧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液压机床压出来?做一个花键的冲头.加工完后用钻头去一下毛刺就好了.
也可以用红冲来做,不过事先要计算好.如果说的不对,最后说那里不对了.谢谢.

网友:
先红冲内孔,再以内孔车外圆

楼主:
插齿精度达不到呀老大!

网友:
关于盲孔花键的拉削机床

我们是代理著名品牌德国FROEMAG公司的拉削机床.象你们这样的盲孔花键的加工,我们在国内已经销售了几台,有的是加工盲孔矩形花键,有的是加工盲孔渐开线花键,还有螺旋花键等不同型腔的内孔.如果想索要详细资料,请联系我的电子邮件.我的电子邮件是:ahz86524575@126.com

网友(2008-09-05):
是什么材料?能不能用粉末冶金加工出来

网友(2009-03-28):
可以考虑用冷挤做

网友:
楼上说的对!按照我们国家的设计师的理念,这个明显是设计不合理,但是是德国图纸,就值得研究了.是不是我们对加工工艺的理念有问题!模具加工厂对这种"非常规"的零件应该有办法,不过太贵了,小哥可能接受不了!

网友B(2012-08-03):
这个零件我们现在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我们现在能做了

楼主分享一下如何做的吧,学习一下……

网友:
金属粉末压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图纸,只能插齿了!

用多边形内孔成形工具!数车普车多能加工

网友:
想不出好方法!

网友:
1先钻孔2在尾座装多边形内孔成形工具

网友(2012-12-11):
倒序加工,用25的圆钢先加工出你要的矩形键(比你需要的长些),再车去其余的

网友(2013-04-20):
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工艺方法!!

网友:
外国人画个图纸也整个玄虚

网友:
要看花键尺寸高不高`

网友(2021-10-08):
多边形内孔成形工具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