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坐标校正数显卡尺(内测量面)?

楼主(2008-03-19):
这几天我在想用三坐标校正是否可行,没想明白,刚接触三坐标不久,请各位大哥指教,谢谢

网友:
必须用JJG30-2002检定规程计量检定。我国法定的只有量块和线纹尺。只要计量检定过后,检定周期以内就不用管了。校正我个人认为是多此一举。

网友:
用量块就行了,何必用三坐标涅,呵呵

网友:
我感觉可以上测长机校对!比较方便!最简单就是选用量块校对!

网友:
用量块比三坐标方便多了,只要量块在检定周期内

网友:
必须严格按检定规程逐条操作.这是计量标准,

楼主:
由于内测量面较容易磨损,所以校正周期具有不确定性,而精密量块不适用于内测量面的校正吧》》》

网友:
你准备怎样用三坐标校正?

楼主:
先选定一个基准面,选定内测量面一边为基准轴,再另一测量面选取若干点,测量出点到基准轴的距离(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好像是不行的样子)

网友:
这样做的结果与量块的结果有差别吗?

网友:
呵呵呵,你倒不如用卡尺随便测量一个东西然后再用三坐标测量比对一下看看,卡尺要和三坐标放在一起。有条件保证标准环境的话,还不如上面各网友说的直接用量块。你那个办法三坐标操作者也很累的,先固定卡尺的测量面,再固定卡尺本身,而且卡尺工作的时候多是以一个小面接触,你用三坐标还要评定面本身的误差,太累了

网友:
规程上规定用外径千分尺可以检测内测量面的尺寸。个人认为是否也可以用标准环规检测呢?

楼主:
我打算放弃用三坐标校正,觉得量块也不是很方便,
正好有个精密高度仪,相信应该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放弃用三坐标校正,觉得量块也不是很方便,
正好有个精密高度仪,相信应该挺方便的.....

有可能找正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