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位公差,最小实体要求如何理解?

楼主(2008-03-20):
谁能具体说说最大或最小实体要求
的应用,及说明。
最大实体要求我能理解。可是最小实体要求一直理解不了

网友:
最小实体要求:在某尺寸特征的材料最少时指定一形位公差值,当其实际尺寸从最小实体 尺寸向最大实体尺寸变化时,
允许尺寸的相对偏移量补偿给形位公差。量化之,即此时允许的形位公差值=最小实体要求时允许的行位公差值+实际尺寸-最小实体尺寸.

由上可见,最小实体要求其实是为了保证一最小材料厚度,如孔距边的距离。
应用:从强度需要,保证孔边距。又或者保证铸造件等毛坯留有足够机加余量,以免机床空转而切削不到东西,且不是让人郁闷?

网友:
楼主:应该是形位公差,而不是行为公差。晕倒!

网友(2012-10-10):
应用最小实体要求:保证最小壁厚及保证装配无干涉

网友:
最小实体要求和最大实体要求一样的理解啊 ,LZ

网友:
应该是形位公差

网友(2012-11-28):
简单的说  对于孔而言 最小孔径为最大实体 对于轴而言 最大外径为最小实体  当被测要素的实际尺寸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形位公差可以获得补偿值的一种公差原则  标注的形位公差值是被测要素在最大实体状态下给定的。当被测要素直径偏 离最大实体直径时, 形位公差值可得到一个补偿值。

网友(2012-12-29):
就是要求测量的特征达到最少或最小的材料时也能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2014-02-08):
看着怎么又点晕。还是看看这个吧。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IdpA9_oSMqOYtxsrOwJAtFyJfvMABOq9ZHo8WMsudo45BhPS_tel2QJKTQnmL2EU7xUmEQVGTVOWIo5v9fcHUa

网友:
最小实体要求通常用于铸件等毛肧材料,用于确保材料壁厚;或者钻孔时孔壁到材料边缘的壁厚。

网友:
应该是跟材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