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FeZn5c2c UNI ISO 2081-4520(意大利图纸请教)

楼主(2008-03-20):
哪位仁兄能否告知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仁兄能否告知表示什么意思?

电镀彩锌5um
FeZn-镀锌
5C-5um
2c-彩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镀彩锌5um
FeZn-镀锌
5C-5um
2c-彩锌

更改
电镀黄锌5um
FeZn-镀锌
5-5um
C2-黄锌

网友(2008-05-07):
引用 楼主:

镀锌层5um
钝化工艺:
级别2,标注C,种类彩虹色,外观黄色。
不用脱氢

网友(2010-08-16):
回复 网友A:

    请问--Fe/Zn 7-UNI ISO 2081(White),是什么意思,也是意大利图纸。

网友:
ISO2081里面好像没有Fe/Zn 7,好像只有5,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