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螺纹去毛刺程式

楼主(2008-03-20):
日前参与过一个“关于螺纹加工毛刺问题”的讨论,现在应社友要求,把相关程式上传,希望大家指教。
1、螺母的加工程式
%
O7440821(DN50-LM2)
G28U0W0
M40
T0100
G96S150M3
M8
G0X87.Z3.
G71P1Q2U0.3W0.05D2.F0.2
N1G0X60.
G1Z0.
X74.74
G3X77.19Z-0.64R1.5
G1X83.46Z-5.11
G3X84.Z-5.97R1.5
N2G1X87.
G30U0.W0.
M01

T600
G96S100M3
M8
G0X58.Z3.
G71P5Q6U-0.3W0.05D1.5F0.2
N5G0X72.4
G01Z0.2
X66.4Z-3.0
Z-20.0
X64.45
G2X61.45Z-21.5R1.5
N6G1X60.
G30U0W0.0
M01

T800
G96S160M3
M8
G0X58.Z3.
G70P5Q6F0.15
G30U0.W0.
M1

T300
G96S180M3
M8
G0X87.Z3.
G70P1Q2F0.15
G30U0W0
M1

T1000
G97S200M03
M08
M40
G0X64.0Z4.0
G76X70.9Z-17.K2.25D0.45P2F4.233
G30U0.W0.
M01

T1200
G97S200M03
M08
G0X64.0Z4.0
G76X70.9Z-3.5K2.25D0.6P2F4.233(倒角)
G30U0.W0.
M1

T800
G96S180M3
M8
G0X58.Z3.
G70P5Q6F0.15
G28U0W0
T0100
M30
%

2、牙头的加工程式
%
O7430861(DN50-YT2)
G28U0W0
T100
G96S180M3
M8
G0X73.Z3.
G71P1Q2U0.4W0.05D2.5F0.2
N1G0X47.
G1Z0.
X64.5
X69.5Z-2.5
Z-16.0
N2X73.
G30U0W0
M1

T600
G97S1200M3
M8
G0X47.Z3.
G1Z-0.5F0.5
X48.
X49.8Z0.4F0.05
Z3.F0.5
G30U0W0
M1

T300
G96S220M3
M8
G0X73.Z3.
G70P1Q2F0.1
G30U0.W0
M1

T500
G97S120M3
M8
M40
G0X72.Z3.
G76X65.08Z-16.0K2.25D0.45P2F4.233
G30U0W0
M1

T1100
G97S400M3
M8
G0X51.2Z3.
Z1.
G74X52.9Z-3.49I2.K1.F0.06
G0X49.6
G1Z0.3F0.1
X51.Z-0.4F0.08
Z-3.5
G4P0.2
G1X51.5F0.08
G0Z1.
G1X54.54F0.1
Z0.3
X53.14Z-0.4F0.08
Z-3.5
G4P0.2
G1X52.F0.08
G0Z3.
G30U0W0
M1

T900
G97S200M3
M8
G0X72.Z3.
G76X65.08Z-3.5K2.25D0.7P2F4.233(前面倒角)
G30U0.W0.
M1

T700
G97S200M4
M8
G0X72.Z-21.
G76X65.08W6.0K2.25D0.7P2F4.233(后面倒角)
G28U0.W0.
M41
T100
M30

%

以上程式使用于MasterCam9.0,机器为日立HT20R。
注意:程式里的汉字注释在实际使用中必须去除。
(附照片)

网友:
谢谢老马大虾.

网友:
不错的程序,很有借鉴价值!谢谢马老前辈!

网友:
知道 意思了,谢谢老大,建议你修改下POST,这样老是回零,效率上不去哦

网友:
老马用倒角在倒角两侧加修圆角(R0.1-0.3应该可以的)过度,这个也有实际应用了
也没有毛刺,看起来也很顺眼的,程序也很简单,不知道老大的看法怎么样

网友:
不错的东西,看起来也很顺眼

网友(2008-04-25):
也可以先粗车在粗加工螺纹在精车然后精加工螺纹

网友:
没有用过那种系统!!看不懂!!!

请老马大虾,具体解释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退点起刀点!!!然后按螺纹的车法车!!!!2到3个MM距离   就行了!!???????????????????????????????

楼主:
回黄河是我友:
您的理解差不多!
按正常程序加工完螺纹后,在起刀点和退刀点各移刀1/4牙距,然后按螺纹的车法车,分别进刀(退刀)就行。

网友(点评):
也可以 太慢了哦

网友:
有点疑问,会不会搞烂牙

我没看楼主的程序,就拿管子车内螺纹来说,没端面倒角那种,我惯用一把毛刺刀勾下车好的螺纹端面起点,否则端面上有圈车螺纹挤出的毛刺,很烦人.举个例子,原本起刀点坐标是X20,Z2,车到Z-12,螺距1点814,照楼主的法子,是把起刀点改成X20,Z2点453,来上一刀,是吗?我最关心会不会烂牙,会不会稿坏螺纹,能不能搞掉车螺纹在端面挤出的毛刺

网友(2008-12-11):
学习下,正为锥螺纹去扣头犯愁呢

网友:
这个不懂,过来学习啦

网友(2009-01-14):
老马前辈你说的方法我还不是很清楚,我新手刚上路有很多不懂希望您能多多指教,现在我车的螺纹倒角处有毛刺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在数控车床上就去掉它吗,还要保证好看,如果可以指教的话请加我Q329106765期待您的指教,我是使用日本FANCU系统

网友:
很值得学习呀

很值得学习呀,谢谢楼主!!

网友(2009-08-16):
请问师傅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啊,怎么有几个参数不是很明白。

网友:
程序好长呀,这样车一个工件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
看图,角倒大了.我们常年做角倒大了费刀片

网友:
2"的SMS一套8-10分钟

网友:
没用过这个系统,我用的是广数980的,可以用广数的写一个吗?

网友(2011-08-20):
请问在程序中实用的G30U0.W0.,在什么时候用这个命令?

网友:
支持老马的方法......   就是去头扣牙 去尾扣牙

网友(2011-11-08):
老马老师:你说的那是不是用同一把螺纹刀加工的啊!

网友:
应该是一把刀 加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