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销子弯掉,要么孔件(模具)出现断裂---求助

楼主(2008-03-20):
要求:与直径2.60mm,长7mm的GCr15材料的圆柱销子过盈配合的孔件---硬度RC70以上,厚度不大,具体没量,估计也就10mm,要求配合长度为3.5mm,通孔,现在孔做到直径2.53mm,粉末冶金烧结完了,硬砸憋不进去。要么销子弯掉(做过导向模具,效果不好),要么孔件(模具)出现断裂,怎么办呢?

                请各位前辈师傅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你应该发在模具版块或者机械加工,你那个圆柱销子可以从新做一个。

网友:

楼主,这个高的硬度,你是用什么砸的,,并有0.07mm过盈,要上压力机,,

在这里问一下,你这圆柱销硬度多少,

若硬度高,你可以考虑降低过盈量,

楼主:

抱歉,我发错了,孔件硬度是HRB70,问题刚才解决了,因为是批量购买的销子,重新购买太可惜了,我们把配合处的销子磨瘦一点,然后压入孔内的,谢谢两位的帮忙.虽然我想这是不厚道的应付方法,但是幸好配合精度不高.心有不耻,没办法为之了.

网友:

把销子放到冰箱里面冻上一天。

网友:

你们应该清楚需要的真正过盈量多少可以满足要求,看样子是随随便便整的。2.6毫米,要是销子淬火的话,0.07的变形量很恐怖

网友(2008-08-08):

要考虑材料的硬度,材料越硬就越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