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砂和芯砂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8-03-20):
各位高手,请教型砂和芯砂作用不同,那么在要求上具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网友A:
顾名思义型砂是造型时形成外轮廓用的砂。芯砂是形成内腔用的砂。型砂要求透气性、刚性好一些儿,而芯砂则要求退让性、耐火性、溃散性和强度好一些。
比如;粘土砂造型时,型砂用粘土砂,芯砂用合脂油砂或树脂砂,是为了强度和溃散性。
    树脂砂造型时,型砂用的树脂加入量小一些,芯砂大一些,是为了强度。
    水玻璃造型时,芯砂的表面要刷好涂料,是为了耐火度。

楼主:
恩恩,了解,就是芯砂要够强度和耐火性,这样浇铸的时候稳的住,但是最后除砂的时候也要保证方便;型砂就是保证外面形状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2014-09-25):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型砂是造型时形成外轮廓用的砂。芯砂是形成内腔用的砂。型砂要求透气性、刚性好一些儿,而芯砂则要 ...

您好,我想问下,粘土砂造型时,型砂用粘土砂,芯砂用合脂油砂或树脂砂,是为了强度和溃散性。
    树脂砂造型时,型砂用的树脂加入量小一些,芯砂大一些,是为了强度。
    水玻璃造型时,芯砂的表面要刷好涂料,是为了耐火度。那么树脂砂和粘土砂需要涂铸造涂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