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USB接线太长不认盘是什么道理.

楼主(2008-03-20):
前些天买了个读卡器,是用连线联接到电脑的。在新电脑可以读卡,在旧电脑却不行。换个粗点的线可以,后来我把原先的线剪短了,接好后在旧电脑就可以读卡了。这是什么道理呢?

网友:
有资料介绍主要是电力不足的问题。我买的读卡器连线只50m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买了个读卡器,是用连线联接到电脑的。在新电脑可以读卡,在旧电脑却不行。换个粗点的线可以,后来我把原先的线剪短了,接好后在旧电脑就可以读卡了。这是什么道理呢?

请问楼主,是多长啊,我公司的复印打印两用机在两米的基础上加接四米的USB线都行啊

楼主:
400mm左右。剪短后接的100mm左右。这样后可以正常使用。问搞软件的同事说和信号屏蔽有关。朋友也说是电压的关系。搞不清真正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跟你电脑的usb接口设计标准有关,不知你旧电脑是usb1.0还是2.0.

网友:
如实在需要那么长,在别的电脑能正常使用的话,便把你的电脑的电源总成换一个吧.

楼主:
是2.0的。换过别人的读卡器可以正常用的,别人的是直接带USB接口的,不用连线。现在的情况就是线越短越好用。

网友:
那就可以肯定是usb电源不稳定,压降太大造成的!按6楼办法做就可以了!

网友:
实在不行加个中继器吧,这样电压就上来了,呵呵,RS485通常也有这样的问题,加上中继以后,可以传大概1千米的样子了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线路上有电压降!

网友:
吧线绞断!换为铜的双绞线,信号线加屏蔽!!USB的两端为电源中间的两个为信号线

网友:
线缆太长有线损,信号传播不好。

网友(2008-05-18):
如果线太长,线的阻值就越大,陨耗的电压越大,造成因电压不足而不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