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的电机直接驱动蜗杆或者丝杠,哪个容易些?

楼主(2008-03-20):
您好,24伏的电机直接驱动蜗杆或者丝杠,哪个容易些呢?传说中蜗杆比丝杠贵,是这样吗?谢谢哈

网友:
被驱动的目标一样吗,还是没有关系
如果目的物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如果同一个结果,用蜗杆的电机功率要求可小一些

网友:
你可以直接从传递功率方面考虑

蜗杆传动通常用在传递功率50KW以下,滑动速度通常用在15m/s以下。蜗杆传动主要有点是结构紧凑,工作平稳,无噪声。传递效率高,可达90%以上。

丝杆传动的效率你可以查查是多少,综合功率方面,价格方面进行选取。

网友:
蜗杆的减速比可大些,但传动效率低,是转动到转动;
丝杆的减速比小,螺距一般在20mm以内,是转动与直线运动之间的转换。

网友(2009-02-16):
肯定是丝杆好呀。现在的滚珠丝杆性能和效率都很高。而且很稳定。QQ34261396

网友:
这两个东西你怎么比较?好象没什么共性的,作用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