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丝网焊接---求助

楼主(2008-03-20):
我们公司有一种产品是在挖孔后的钢板上焊接薄钢板拉丝网,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点焊,但速度太慢,用CO2气体保护焊又容易使金属丝断裂.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请指教一二.

网友:
如果用普通设备的话,CO2 气体保护焊应为首选,丝网断裂时是因为焊接规范调整不好和操作技能不熟练。
高效率焊接,请咨询合订购丝网专用焊接设备。

网友:
你们一般在孔周围点几个点?孔径多大?若孔径大可以用多点焊方案一次焊几个点,分几次焊完,若孔径小可以做一个大电极一次焊完

网友:
不知能否用薄铁片压住后再焊

网友(2008-04-22):
二保焊应该可以用的,断丝的原因得先分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