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孔位置度检测方法---讨论

楼主(2008-03-20):
图纸中经常有几个公制螺纹孔位置度的标注,我们通常的检测方法是:
1.螺纹底孔加工完成后检测底孔的位置度来代替螺纹孔位置度;
2. 螺纹加工完成后检测底螺纹小径的位置度来代替螺纹孔位置度。
但以上存在的问题是:
1.公制螺纹的配合可以说是中径配合,若攻丝时(特别是刚性攻丝)与底孔不同轴,这样检测的误差大;
2. 螺纹加工完成后检测底螺纹小径,由于攻丝时的挤压,螺纹小径会变小,检测的误差也大;
3. 检测的方法都是间接检测,与实际需要是不相符的。

请社友们讨论一下,更好的方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不是有偏差?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遇到
我们的检验方法同你的两条一样,更高要求的我们采用配制螺纹销,通过螺纹销间接测量,这样我觉得更准确一些(当然对销子的要求要高)

网友:
其他板块还几个帖子都有讨论到这个问题,搜索一下吧

网友A:
可以拧入相应型号的丝锥,靠露出的尾部来检验垂直度。
丝锥尾部精度还可以,某些情况可以代替螺纹销。

网友:
一般的螺纹孔的位置度要求没必要那么高吧!

   直接测量光孔的位置度代替不就得了吗?

网友:
用柱形探针啊,精度不是很高,一般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再说螺纹孔的要求有那么高么?

网友:
过去做机加时接触过一些军工级的产品零件,要求螺纹中径的垂直度和位置度。
那边的技术说螺纹是用来定位的。
我们是使用加工中心一次钻孔攻丝完成,就靠设备和装夹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的,以前我们为几个著名的汽车生产商做过螺纹孔位置度的检具,你可在螺纹磨床上磨一个小锥度螺纹,在螺纹上面磨个整数外圆,把这测量销拧入螺纹孔测量露在外面的外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拧入相应型号的丝锥,靠露出的尾部来检验垂直度。
丝锥尾部精度还可以,某些情况可以代替螺纹销。

网友(2012-06-27):
我也是学习的,加油,看看

网友:
8楼的方法是比较合理的理论上,螺纹的位置度应该是测量中径,用圆柱测头测量底径受毛刺的影响会比较大,个人认为不可取。

网友:
使用螺纹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