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走到焊口会崩刀,刀头规格选择---请教

楼主(2008-03-20):
在加工液压缸活塞杆的时候,中断和杆头是焊接在一起的。在精车外圆的时候,车刀走到焊口就非常容易崩刀,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用哪种牌号的合金刀头效果好?谢谢指导了

网友:
焊接处硬度是多少?如果硬度高,硬质合金刀片将无法车削,建议使用陶瓷刀片。

网友:
提一下,在焊接处车削,速度不要过快。

网友:
看你用什么焊条堆的..一般情况下YT5和YT15能胜任了,如果确实不好车.推荐YT5..极不容易蹦刃,只是光洁度没其他刀片的好.另外可适当降低车削速度..如果这样都还崩刃就是刀具的原因了..可在刀尖处磨0.5MM的负倒棱,

网友:
还要提一下,在焊接处车削,速度不要过快外,还有吃刀量不要太深。

网友A:
焊接处车削最简单的方法是烧红车削,什么垃圾 刀都可以切削了呵呵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边乙炔烧,边走刀加工的方法
这个对特殊要求和焊接硬点(大面积都是很简单的)是最基本的方法

网友:
用车生铁的刀头就不容易崩刀,
车钢的刀头车焊口90%要崩刀

网友:
工件的硬度高,我车58-62HRC的工件用YW1的很好,没有断屑槽的。刀片焊接好的,最多加工了1000个,(工件长度5mm)

楼主:
请问陶瓷到头要多少钱,大概,车削用

网友:
如果车前热处理一下呢?

网友:
用YW2的试,应该可以。

网友:
热,制造工件可以接受的最大热量!!可以提高切深,可以提高进给,可以提高线速度,千万别加冷却!越热工件软化越厉害,刀具越耐用,但温度要控制在产生积屑楼之下

网友:
看刀这个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事液压用的.焊接为什么不做热处理消除内因力呢?

网友:
焊接位置的车削,的确就是高转速高线速度,在机床和刀具刚性可以维持先,将切削区域温度最大化,焊堆像烂铁一样就车掉了

引用 网友A:
焊接处车削最简单的方法是烧红车削,什么垃圾 刀都可以切削了呵呵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边乙炔烧,边走刀加工的方法
这个对特殊要求和焊接硬点(大面积都是很简单的)是最基本的方法 [/quote削,

网友(2008-09-19):
一是车时到焊口前变低车速,二是刀不要断屑槽的,三是修光刃至少1毫米左右.后角副后角尽量小

网友:
YG8的就可以了,工件转数慢一点,吃刀量可以多一点,可以开断屑槽,但是切削刃要宽一点(建议0。8MM左右)

网友:
我们以前车这个的时候先用G8粗车焊接部分再精车的,虽然麻烦胆很实用

网友:
车削前回火,最后在调质!!

网友(2010-06-24):
焊口坡角倒大些,估计好点

网友:
要找韧性好的,耐冲击的

网友:
用YW1的通用刀问题不大,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加磨个副倒棱车削不规则表面(断续车削不容易崩刀)

网友:
速度不要太快,吃刀不要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