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把刀用于粗加工还是精加工?能配刀柄吗

楼主(2008-03-20):
这两个刀盘是从市场买到的。只是没有刀柄,我想了解一下它们做何种切削用,能配刀片和刀柄吗,有必要吗,谢谢高手指导

还有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有用。我可以转手给您

NO1

NO1

NO2

NO2

网友:
像镗床的刀盘,可以配柄

网友:
有型号吗、厂家名吗?
应该是铣刀,可是没有型号,也不知道是不是非标的呀!非标也不要紧,也许有人就是要呢!哈哈,大致尺寸是多少?

楼主:
第一把4个刀片。是山特的,直径50
第二把7个刀片,没找到牌子,直径100左右

网友:
~~~

晕  这么旧我们公司很多。。

网友:
这不就是两只标准铣刀嘛,这个状态还不如丢了,卖两个国产的也比这个强,都锈成这样了,中间的轴的六级精度早完了,买个刀柄你也插不进去。再说本来就是粗加工刀具,你应该也不是用来做什么精加工!对吧!

网友:
是铣刀啊??

网友:
端面刃铣刀,头一把用于粗加工,后一把用于精加工.刀柄和刀片都可以配,精加工那把,比较麻烦.只能用进口刀片(没有国产的),而且型腔损坏了的话,修配就更恼火.不是必须就没有必要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