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经验:如何将soliworks和autocad配和使用?

楼主(2008-03-20):
请问高手,如何将solidworks和autocad紧密结合以达到高效率??

网友:
这个问题,叫人家怎么回答呢?你究竟想知道什么呢?
这么回答吧,一般我用SW进行设计,但是出图时 ,我都会用CAD,不知道这样算不算紧密地配合?

网友:
可以把CAD图纸调入SW工程图,然后拷为零件里面的草图.实现2D向3D转变.
把SW的工程图用CAD修改编辑..

网友:
楼上的讲解基本涵盖了楼主提出的问题,效率的高低还要看使用的熟练程度。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具体好做不,

网友A(2008-04-19):
没有必要配合使用,SW的工程图完全可以做到符合GB。

网友(2008-07-11):
请教如何做到,SW的工程图完全可以做到符合GB。

网友:
我每次都是把sw里的工程图直接以cad的格式保存 ,但是每次还都需要改一些尺寸 我也想知道怎么才能很好的把他们俩个相互转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设计SW软件的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吧,兼容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啊,
你做熟练了就好了,如果直接转化就好了,什么都不用修改了,那你还转化做?就是要修改才转化的吧

网友:
前两天拿SW设计制作了个 电源线卡位的线夹,用工程图转化成CAD挺好用的,CAD画线夹。估计要个把小时!

网友:
我觉得还是看熟练程度怎样,曾经会的不一定现在还会就更不要提不会了。

网友:
有时觉得ACAD标注比SW方便。现在我一般是用SW出工程图,用SW直接出工程图方便修改。

网友:
我们以前是用CAD出工程图,现在公司要求用SW。感觉好麻烦啊。特别是标注。复杂钣金啊,边线不好处理。

网友(2008-08-19):
钣金不熟。不过应该不会比在acad里面难标注。

网友C:
我觉得sw的工程图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所以出产品图纸直接用sw,
但是编制工艺时还是用cad更方便些,cad有比sw更完善的表格处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配合使用,SW的工程图完全可以做到符合GB。

同意!请问楼主为什么非得同时用SW和C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sw的工程图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所以出产品图纸直接用sw,
但是编制工艺时还是用cad更方便些,cad有比sw更完善的表格处理功能

基本同意,SW可以完成一切GB要求得图纸,关键在于使用技巧。用SW直接三维设计,能有效减少产品从CAD平面图纸与实际生产的差距。工艺表格可以使用工程图模块下得表格功能,创建工艺表格模板,每次调用及可。个人认为SW表格近似Excel,比CAD好用,方便。

网友:
我也用过SW的表格功能,总觉得不那么得心应手,而且速度和稳定性都要差一些,所以我还是喜欢用基于CAD的PCCAD做工艺,里面的超级表格功能很好用

网友:
我一般不喜欢直接从CAD里面来用草图,因为没有约束,而且容易出错。到是三维经常是通过工程图画好基本的就直接转成CAD后,然后在CAD里面去完善!这样,我觉得比较的快